[存储] 现在有什么品牌的1TB sata固态值得购买?

楼主(2023-09-08):
正片,质量好,价格正常的

淘宝好多镁光的固态,什么1100,m600之类的。还有东芝的拆机盘,感觉那些盘应该是清零过的。虽然价格便宜。但估计质量不靠谱。

有什么好牌子或者是型号推荐吗?

网友:
似乎金胜维、金储星的销量大

网友A:
1T的不太清楚
1.92T的建议如下两款MLC的货:
闪迪红盘eco
或者东芝HK4R

网友:
同问啊同问,也想把家里的笔记本ssd升升级,现在还是128G的,快被装爆了

网友B:
美光1100我在用,2TB版,使用时长4.1万多小时,写入量976TB,
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比那些杂牌玩意儿靠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光1100我在用,2TB版,使用时长4.1万多小时,写入量976TB,
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比那些杂牌玩意儿靠谱多 ...

我也想买这款,但我看网上有人说这个型号容易暴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的不太清楚
1.92T的建议如下两款MLC的货:
闪迪红盘eco

感谢感谢,我去看看!!!!!!

网友:
正片的还是贵

网友:
拼多多上买1.6T的s3610
  券后343大洋,正常保修一年,具体多久不好说。或者选择致钛的PC005 1T的也不错。384大洋吧

网友C:
反正三星870QVO不能买,写入超过40G直接调到80M稳得一批。没优盘快,让我大开眼界,做移动硬盘都不够格。

要买EVO或其他TLC产品。

网友:
闪存原厂固态,tlc优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买这款,但我看网上有人说这个型号容易暴毙???

固态只要出问题,都是暴毙

网友D:
注意美光的可能突然无盘,再也找不到

我就碰到了,哭了

网友:
致钛的,用了2年左右,写入量几十TB,一点速度都没掉,听说以前矿老板喜欢用这个品牌

网友:
大船货,便宜量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美光的可能突然无盘,再也找不到

我就碰到了,哭了

我就是在百度搜到很多镁光的盘都有这个问题,不敢搞。镁光的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三星870QVO不能买,写入超过40G直接调到80M稳得一批。没优盘快,让我大开眼界,做移动硬盘都不够格。

...

QLC的, 你想咋样? 这个适合用来读取。

网友:
买个盒子用淘汰下来的组了一个

网友:
不急用的话去海鲜市场蹲个人转让的一线大牌。

网友:
国产的全新有什么不好,用用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