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罗技鼠标的中键为什么这么爱坏?

楼主(2023-09-08):
印象中很少使用这个中键啊?很奇怪的一个问题,每次都要拆开换光栅。

网友A:
中键是机械开关。
光栅是光电开关。
中键坏还是光栅坏?
什么型号的鼠标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键是机械开关。
光栅是光电开关。
中键坏还是光栅坏?

罗技 G304 坏了好几个了

网友:
唯一家里用坏的鼠标就是罗技,中键的微动开关全坏了

网友:
G 304 是机械编码器结构,滚轮是凯华灰轮,中键是凯华白点500W次机械寿命,实际电气寿命要打个0.033折约16.7万次。
按照办公一天8小时1000次点击,167天约半年就会废。
机械编码器凯华灰轮20W圈,一般也是3个月就废了。
罗技的机械编码器一直都很垃圾,一直到GPW换了100W圈的TTC银轮才好了一点。
但是也比不上光栅的至少200W圈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罗技 G304 坏了好几个了

G304那是机械编码器,我的光栅罗技20年前的都还没坏。

网友:
是CAD画图吗?什么软件需要经常用中键?

网友:
到底是键还是栅?

网友:
我长期用的505,705都是十几年前的,一个都没坏,因为都是光栅滚轮。

倒是按键坏过几个,换个几毛钱的欧姆龙继续用。

最近2年用红包换过几个TTC防尘金,凯华红点这些5000万次以上的微动,换上了,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我的m280是机械的,隔几天不用转轮就不好用了。不能停

网友:
因为用的是短寿命的微动吧,换个寿命长的就好了

网友:
是中键滚轮吧,编码器的确实容易坏,天天用可能还好,放着用得少反而容易坏.

网友:
光栅的确实好,几乎不坏,用几年手感也几乎不变

网友:
anywhere2s,3,master3都不是机械编码器的了,挺好用的

网友:
只要自己会焊,一个鼠标用十几年没问题。

网友B:
M185最近滚轮出问题了。   能否推荐一下中键耐久度长的鼠标呢?

网友:
手上十七八年前的老罗技中键好着

网友:
我的G302也是中键微动坏了,5年换了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M185最近滚轮出问题了。   能否推荐一下中键耐久度长的鼠标呢?

双飞燕光手轮,可以送走罗技。
如果嫌双飞燕的话可以看代工的巴塞利斯蛇一代。

网友:
    我用雷柏那个20多块的无线鼠 微动都是两三个月就连击更换了,编码器也是如此,每个微动这几年更换了两三次国产欧姆龙的,编码器一次买过几个TTC的,好像前两个都没用多久,但最后这个用了一两年都没坏,看来国产质量不稳定,最近换了微软的小鼠标希望耐用了
    猜测微动和编码器容易坏还是里面灰尘加氧化造成接触不良,尝试过滴酒精或清洗剂什么的都坚持不了多久,还是更换坚持的久

    不过这些都还不算问题,毕竟可以解决,最怕遇到卡顿的,雷柏的我买过两个其中一个就动不动卡一下,这个真不知道怎么解决,基本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