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贴片按键开关应该配什么样的按键帽?

楼主(2023-09-08):
就图上这种,直接用手指按,坚持不了多久啊!

楼主:
顶上来请大伙帮想想

网友:
这种按键一般都是配合按键帽的吧?直接用手指按也太小了,不光是坚持多久的问题,仅体验就太差了。

网友:
空间允许我一般用金属按钮开关

网友:
用个铁片或者塑料POM片
这种按键除了松下和alps,其他厂家的寿命偏低。

网友:
这种开关寿命差点,可以考虑用鼠标里拆下的微动开关替代。

网友:
空间足够的话还是上独立按钮吧,这种微动寿命不太行

网友:
这个样子的就是在板子上按的,不是用来配按键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