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46en+15139-128G只能开出64G什么原因

楼主(2023-09-08):
sm2246en+15139-128G只能开出64G什么原因
如果固定容量120G开卡,显示too much bad

网友A:
坏快太多嘛,你固定100G或90G区试探一下。

网友:
不会弄这个,不知道怎么处理,留个记号,过一阵来看

网友:
坏块太多了手动设置容量一步一步试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快太多嘛,你固定100G或90G区试探一下。

我开80G也是这样。是有可能是其它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
留个记号,我有两颗只能开半容

网友:
同id 4ce 上58xt 也只开了60G

网友B:
应该是2die/CE,重换工具,或修改开卡闪存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2die/CE,重换工具,或修改开卡闪存参数

闪存参数。如何修改

网友:
吹焊闪存时,温度设置不合理,或者焊接时间过久,会不会产生坏块?

网友:
这个片上面是打磨的痕迹吧,

网友:
2246en不像3281,提示too much bad通常就是因为怀块太多,15nm的颗粒本来体质就不好,这个恐怕还是回收片,坏了很正常。

网友:
闪存体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