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偶遇一个键盘的怪事求科普

楼主(2023-09-08):
老电脑用PS/2键盘,

忽然开机时键盘就不起作用了,输不了密码开不发机。
关机拨了重插,有时三个灯全亮但不受控制,有时一个灯也不亮,还是输不了密码,
拨,插,拨,插............
换一个吧,找来一个USB接口的,
插上USB时懒得拨PS/2,怪事就来了——
开机时两个键盘的灯同步点亮,试着按数字锁定,大小写,随便按一个时,两个键盘的灯是同步的亮和灭。
拨了USB,猜猜怎么着?
PS/2正常了....

网友A:
同步点亮大小写和数字锁定是正常的,这个本来就是系统设定的。
至于PS/2恢复正常,这个只能说PS/2没有彻底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点亮大小写和数字锁定是正常的,这个本来就是系统设定的。
至于PS/2恢复正常,这个只能说PS/2没有彻底 ...

+1,赶紧换新的才是王道...

网友:
有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
不像是南桥的问题,接口故障了?

网友:
PS/2的……也该换了吧

网友:
估计接口问题,接触不良

网友:
想起ps2以前的大口键盘了。

网友:
检查键盘ic的reset信号,  我瞎猜的

网友:
ps/2键盘,估计得不到完整断电放电出错,正常拔下来放一段时间让放电了再插上就好,不过也有可能价格战材料使用的越来越差质量就这样越来越差

网友:
估计接口问题

网友:
PS2口的键盘,基本都淘汰了,除非是大牌的。

网友:
我曾碰到过键盘打字,时不时按下一个字母键,会蹭蹭出来一长串这个字母,弄得打字都打不成,开始以为是键盘坏了,更换了一个键盘还会时不时出现这个问题。后来重新安装系统后才最终解决了问题。

网友:
同步点亮大小写和数字锁定是正常的,这个本来就是系统设定的 ------ 随便按一个时,两个键盘的灯是同步的亮和灭 ------ 不是系统设定的,两个键盘的灯是同步的亮和灭 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