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KG8081电水壶间歇加热 220v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2023-09-08):
(图片)

楼主:
接到机器时不知底座问题还是电脑板问题,直接拆开电脑板短接可控硅的阴阳极,上电即加热正常,确认电脑板故障,常见可控硅老化有此类状况,换后没好,要是CPU坏那不能修了,幸好扫了2个电阻就发现有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