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静电环的配套盒子

楼主(2023-09-08):
一直都以为静电环直接接地的,搞了半天还有个这盒子,LM324是干啥用的?还得给电源?

网友:
lm324四路差分运放,电路功能应该类似流水灯,差分检测,放电。老实说以前在电子厂的静电环都是搭到工作的工作台的金属位置的,至于说直接接地好还是用个电路放电好,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
我们生产原材料,是铁皮一张张摞在一起的,有时候就有静电,站在一起分不开,接地不管用,

网友A:
我也一直以为静电环是直接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以为静电环是直接接地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B:
离岗检测,脱岗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岗检测,脱岗报警

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吧?

网友:
台面有良好接地,静电环直接接工位台面。
这玩意确实少见!

网友:
见到过的静电环都是直接接地的,接配套盒子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一般静电坏都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
难道不是直接接地?

网友:
一般静电坏都是直接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吧?

就是用来报警的。多一个插座多一个断线隐患。安全性不如直通。
静电环不会直接接地的,因为一旦地线漏电会电死人的,一般要像氖泡验电笔那样串联1~10M电阻减小电流,有些电阻在静电环香蕉插头后面,有些没有就要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来报警的。多一个插座多一个断线隐患。安全性不如直通。
静电环不会直接接地的,因为一旦地线漏电会 ...

谢谢回复涨姿势了…静电环也有,闲了看看怎么弄…

网友:
什么东西?没有见过

网友:
接地有个1M欧的电阻,直接接地确实不安全

网友:
静电环原来这么玩的啊

网友:
从哪搞到的?电子厂吗

楼主可以戴手环试试这个防静电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