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硬密封轴封防水性能用什么办法可以提升?

楼主(2023-09-08):
倒着安装云台,
水平云台偶尔会有积水,
因为轴承是硬密封的,并没有橡胶垫片,容易进水,
用什么办法可以提高防水性能呢?

云台底座,底部直径大一些

云台,底部凹进去,正好嵌入底座,上面是2个轴承

云台正面

最怕的是水从底座渗入云台正面,正面有电机和电路板
倒装云台,有办法提高硬密封的防水性能么?

希望大家多给些意见,谢谢

网友A:
只能想到加油封
在罩个橡胶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想到加油封
在罩个橡胶圈

要滚动的,橡皮圈也不好放,
怎么放橡皮圈,但是不影响转动呢?

网友B:
如果可能的话,打个孔排水也可以

网友:
有种轴承叫防水密封轴承,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能的话,打个孔排水也可以

已经在侧面打排水孔,但是不知道效果会怎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在侧面打排水孔,但是不知道效果会怎样

不影响结构强度的基础上,多打几个孔,水排的快,,还有可以抹点黄油或者白色的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影响结构强度的基础上,多打几个孔,水排的快,,还有可以抹点黄油或者白色的润滑脂 ...

抹的是低密度电脑风扇润滑油,不过这些油一段时间后会不会干

网友:
给云台做个雨搭。
不管是装油封还是O型圈,都会增加阻尼。

网友C:
这种设计无解,顶上戴个草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无解,顶上戴个草帽吧。

上面有雨棚,但是刮风天气还是会进水
最后水会从轴承进入内腔,然后电路板就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有雨棚,但是刮风天气还是会进水
最后水会从轴承进入内腔,然后电路板就坏了 ...

潜水相机抹的“硅油”可以防止漏水,应该可以即防水又很小转动阻力,只不过有效时间多久很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潜水相机抹的“硅油”可以防止漏水,应该可以即防水又很小转动阻力,只不过有效时间多久很难说。 ...

屋檐下的倒装球机不可能每天去抹硅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屋檐下的倒装球机不可能每天去抹硅油吧

潜水的器材可能每年。抹油一次,只不过在风吹日晒下可能没有水里维持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