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大佬主板保护板问题 均衡保护板跟普通的保护板难道不一样吗

楼主(2023-09-08):
那个均衡保护板跟普通的保护板难道不一样吗   画圈那里是什么电路啊

网友A:
红色带均衡的板子被胶覆盖的右边应该是5个均衡电阻,60欧姆左右,0.5瓦的,属于被动均衡。电动工具厂家出的带均衡的板子是非常罕见的,那个红色的板子似乎也叫做大艺款,并不是大艺出的,绝大多数电动工具厂家是靠严格筛选电芯来保持电池组的均衡性的,所以他们的保护板都不带均衡功能,绿板子也不带均衡功能,画圈部分的几个贴片电阻不是均衡电阻,因为它们的功率太小了,满足不了放电功率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带均衡的板子被胶覆盖的右边应该是5个均衡电阻,60欧姆左右,0.5瓦的,属于被动均衡。电动工具厂家出的 ...

嗯嗯谢谢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带均衡的板子被胶覆盖的右边应该是5个均衡电阻,60欧姆左右,0.5瓦的,属于被动均衡。电动工具厂家出的 ...

再请教一下如果焊电池包内阻容量悬殊多少合适

网友B:
合金电阻什么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如果焊电池包内阻容量悬殊多少合适

这个要取决于自己的需求和承受能力了。比如内阻悬殊大,那么,内阻最大的那个就是短板,一旦它在放电时因电压降太大引起整组电芯保护,那么,其它内阻小的电芯即使还能放电,也会受影响而停止放电,电池的容量就大大降低了,容量也是同样道理。所以,所有电芯内阻和容量的差异应该越小越好,以便发挥整组电芯的最大放电能力。根据我的经验,一般买到的亿纬之类的动力电芯,内阻一般在11至15毫欧之间,容量差异较小,在5%以内,这样,如果买的量大,可以将内阻小的组合在一起,内阻大的组合在一起,这样可以发挥电芯的最大潜力,如果量少只有一套,那就只能直接组合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金电阻什么鬼?

那几个合金电阻是采样电阻,工作时要流过很大电流的,所以对其耗散功率要求较大,至少要达到1瓦,这种2512贴片电阻,碳膜的一般最大可达到1瓦左右,合金电阻由于材料耐热温度高一些,耗散功率可以达到2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取决于自己的需求和承受能力了。比如内阻悬殊大,那么,内阻最大的那个就是短板,一旦它在放电时因 ...

哦哦谢谢啦

网友:
头一次听说这玩意有均衡的

网友:
电池接口品种太多,几个厂家能统一,互相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