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买到虚假容量U盘,有没有办法让它显示真实容量?

楼主(2023-09-08):
在网上买到一只标称1T的虚假容量U盘,经360检测才50多G,请教,有没有办法让它显示真实容量?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退货

用CHIPGENIUS查主控
要据主控找量产工具

网友:
用urwtest测试软件硬写入和校验可以看出具体容量

网友A:
用CHIPGENIUS查主控,再根据主控找量产工具,量产后原形毕露。

网友:
图吧工具箱检测工具。

网友:
查清楚主控型号+闪存颗粒型号,然后用对应的量产工具,重新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HIPGENIUS查主控,再根据主控找量产工具,量产后原形毕露。

在它的真实容量下使用好像没有问题,写入超出容量,就会使文件丢失。主要是想让它显示真实容量,用着舒服。

网友:
不量产 就 分区,分个50来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它的真实容量下使用好像没有问题,写入超出容量,就会使文件丢失。主要是想让它显示真实容量,用着舒服 ...

量产后就是显示真实容量。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迷津,目前已量产完成,成功恢复原状。

网友B:
我一直都是用这个工具ChipGenius_v4.21.0701

网友C:
不想量产的话,测一下最大能存多大的文件,然后格式化分区时只分一个比最大容量小一点的区,貌似可以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都是用这个工具ChipGenius_v4.21.0701

用FirstChip_MpTools_20220601量产成功,用(磁盘测速)ATTODisk测速,写12M/秒左右,读22M/左右,速度还过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想量产的话,测一下最大能存多大的文件,然后格式化分区时只分一个比最大容量小一点的区,貌似可以凑合用 ...

学到了!

网友:
不要太认真嘛,现在虚标的U盘遍地开花,不要装得太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