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扫码充电宝电路部分

楼主(2023-09-08):
    今天在回收站看到台式扫码充电宝(10单元),只留下了电路板部分,现图片放出来。

交流变换部分、单组5伏输出,5伏采用场效应管同步整流

右下角部分为5伏转12伏电路,上部分是移动数据传输

电源板反面

网友:
这玩意是带程序远程控制的吧?

楼主:
10单元充电部分、及电池锁(每单元两12伏电磁铁)。长条为指示灯

用单片机管理

充电部分

楼主:
电池都鼓包了,

网友:
基本结构就是电源板加控制板,还有一个物联网通信板,共享充电宝已经更新好多代了,本地破解基本无解,需要平台发送指令才能使用。

网友A:
这5v应该输出电流不小。。。。。。

网友:
esim卡拿出来,说不定还有免费流量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5v应该输出电流不小。。。。。。

根据变压器型号猜测可能是50W的,也就是5V 10A输出。

网友:
这个单片机之前缺货时,这东西竟然要100块,害我拆了不少垃圾板回收单片机

网友:
输出大电流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