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2258XT/2259XT量产工具中FWTag文件的设置

楼主(2023-09-08):
通过打开Setting.set中的ENFWTAG,可以把不同制程的固件整合到一起,但是需要在FWTag.SET中注明使用的固件类型。
请教大佬:
在FWTag.SET中,固件类型是空白是什么意思?
例如,通常设置是这样的
Hynix,512Gbit,H25BFT8A1M8R(Toggle)(V5)(SM2258XT)=HYNV5
Sandisk,256Gbit,SDYNBIAMA-032G(bics3)(CMDD5)=BiCS
Toshiba,256Gbit,TC58TFG8T23TA0D(bics3)(ChgID)(58XT_S2)=BiCS

但有的设置是这样的
Toshiba,128Gbit,TC58TEG7THLTA00(SM2258XT)=
Toshiba,256Gbit,TH58TEG8THLTA20(SM2258XT)=
Toshiba,512Gbit,TH58TEG9THLTA20(SM2258XT)=

这样的设置起作用吗?

谢谢!

网友:
起作用 把这个颗粒信息显示为空 确定不到制程 不就识别不到这个颗粒了

网友:
有用,不支持的颗粒可以从这里控制软件识别不到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当没有对应固件时,把FWTag设置为空值,这样可以既保留FlashBD里的参数,又不会出现在Flash的下拉选择列表中,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当没有对应固件时,把FWTag设置为空值,这样可以既保留FlashBD里的参数,又不会出现在Flash ...

是这样……你太牛啦

网友:
举一反三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