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扫码充电宝

楼主(2023-09-08):
电池都鼓包了(标注容量5000)刺破放气再密封不知道有没有效

红圈为晶振、绿圈跑脚位为存储器,充放电管理整这么复杂?有三位发光管指示充放电及电量指示。有充电口和与台式充电机连接触点

网友A:
鼓包了,刺破放气再密封没有用的,因为电池已经损耗,容量没有了。5000mA的,基本上就是赚加盟费的,实际上生意并非理论值,到一年二年后基本就到报废了。共享充电宝已经更新好多代了,本地破解基本无解,需要平台发送指令才能使用。

网友:
这电芯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鼓包了,刺破放气再密封没有用的,因为电池已经损耗,容量没有了。5000mA的,基本上就是赚加盟费的,实际上 ...

不用破解,有单独充电口。可以正常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鼓包了,刺破放气再密封没有用的,因为电池已经损耗,容量没有了。5000mA的,基本上就是赚加盟费的,实际上 ...

充了一次电看放电情况,从充电看容量估计下降了二、三十

网友:
电路越复杂程序越难破解

网友:
电池基本上玩完。

网友:
锂电池都鼓包冒汤了!

网友:
把电池换一块吧。这东西看着就担心。

楼主:
红圈实为振动传感器,有振动时电阻从无穷大到几百千欧(机械表10k档量),只有移动时内部升压电路工作,直接短接此振动传感器不行。

蓝圈为5伏滤波电容,内部升压电路工作时此处有5伏。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单片机控制mos控制输出线的5v或者地和充电宝芯片输出端是否导通,直接短路那个mos就行
红圈是震动传感器,作为普通充电宝的开关用的,震动时候显示电量,绿圈是一体化锂电池保护芯片,等于把dw01和8205封装一起了

网友:
好复杂,换我直接拆电芯用。不过鼓包了我也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