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内存条还有AMD专用、苹果专用的吗?

楼主(2023-09-08):
在咸鱼上看到,AMD专用、苹果专用内存条,intel平台不能用?

网友:
撕逼鱼上的AMD专用条有可能是服务器拆机再生货

网友:
AMD专用的很便宜,用着还行

网友:
是的,不错,内条看似一样,但是服务器用的与个人PC用的都不同,还有一些品牌机的互不通用,比如SONY公司内存条并不通用其它笔记本电脑。

网友A:
无非是位,bank,rank的问题。

网友:
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
是有的。
服务器用ecc的也有2种,一种是一样的芯片多一个,一种是多一个复杂的大芯片的,前者普通电脑也可以用,或者普通的平台不能用

网友:
AMD专用的便宜一些,用着没有问题

网友:
哪里假货很多的。。。要买能XMP的 不要买什么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非是位,bank,rank的问题。

对,amd是最早把服务器内存带入台式机的

网友:
我在闲鱼买时他明确的说不支持AMD,后来我问老板,他说万紫千红支持AMD。倒不是说专用,只说不兼容。也没比别的贵,省得麻烦了。

网友:
在DDR2时代我买过两根AMD专用条,但很快没过多久,大概也就三四个月吧,就全坏了,找店家,店家也不见了。

网友:
之前的AMD专用条和现在的所谓intel专用条都是用4bit颗粒拼装的,4bit颗粒主要来自洋垃圾服务器内存拆板。

网友:
早先的AM2 AM3 AM3+接口cpu集成的内存控制器可以支持4bit颗粒拼装的内存,而同时期intel cpu的内存控制器不能支持,所以有了amd专用条的称呼。

网友:
到后来的DDR4时代,intel的CPU集成的内存控制器也可以支持4bit颗粒拼装的内存,而AMD的cpu(主要是集成显卡的AM4接口APU)反倒不能支持了,故而又有了intel专用条的说法。

网友:
普通内存都是用8bit颗粒或16bit颗粒组装的,这些内存所有CPU都能支持,也就是所谓的全兼容内存。

网友:
AMD专用条很多拆机内存做的,便宜

网友:
都是服务器拆机颗粒自己组装的,兼容性和稳定性都相对差一点

网友:
如果价格相差不大,专用条不值得买。

网友:
我有2个amd的DDR3专用,用着到没有什么区别,现在价格便宜,就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