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怎么让水向下淋浴

楼主(2023-09-08):
隔壁美妇老公不在家,她让我想想办法,唉,我也没办法。

网友:
加个向下的淋浴头!

网友A:
你给她举着不久行了

网友:
这种的喷头不好用,我也买了一个,水流急,打身上难受。不换底座的情况下换个多孔的就好了。孔多,压力低,水柱就会下垂。

网友:
问题在于高度不可调

网友:
水向下淋浴.............难不成水是向上淋浴????????

网友:
你帮她举着就行啊!

网友:
换个花洒支架

或者

网友:
我家里不缺花洒,是小妹我就免费送一个

网友:
墙上的底座再DIY个斜面的垫木

网友:
换一个啊,把洞挖大也行,压力低了就向下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给她举着不久行了

+1,这主意太好了...

===========

网友B:
这群里都是些什么人呀   让LZ举着,洗一会儿还行,时间长了,好歹举出个毛病?!

网友:
我在想她老公在家的时候怎么洗的。

网友:
图不多,关键的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群里都是些什么人呀   让LZ举着,洗一会儿还行,时间长了,好歹举出个毛病?! ...

问题是楼主如果不举也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楼主如果不举也会出问题的

男人一定要举

网友:
多简单个事,换个花洒支架就行了

网友:
花洒满水时重量可达1kg,这种胶粘支架撑不撑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