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带很多插线槽的PCB如何改善防水?是不是没法用环氧树脂密封?

楼主(2023-09-08):
因为有转动部件,没法整体灌环氧树脂,

这种情况用什么办法可以改善PCB防水呢?
是不是可以给PCB涂一层东西,涂什么好呢

网友:
洗衣机电路板参考一下

网友:
插头插上,喷绝缘漆

网友A:
海康全景球机摄像头参考

网友:
刷一层绝缘漆

网友:
除了封,喷的都会有时效性,时间久了,漆不行了

网友:
我看你空间还是很大的,用防水接线盒把PCB装起来就行了。
至于步进电机就加润滑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康全景球机摄像头参考

全景鹰眼可以倒装,不怕进水么

网友B:
一般做法是加板盒,出入口处硅胶+704,最典型的如电饭锅,那个比水还厉害,要进蒸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做法是加板盒,出入口处硅胶+704,最典型的如电饭锅,那个比水还厉害,要进蒸汽 ...

硅胶全覆盖,是否会严重影响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做法是加板盒,出入口处硅胶+704,最典型的如电饭锅,那个比水还厉害,要进蒸汽 ...

电饭锅板子防水怎么做的?
可否放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胶全覆盖,是否会严重影响散热?

你板子发热很大吗,我看这个图片不见得,发热大连散热片都没有吗?电饭锅那种不发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饭锅板子防水怎么做的?
可否放个图

类似这样,带盖盒子,出入口的地方做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样,带盖盒子,出入口的地方做密封

上面有盖密封的,不过底部会冒水上来,pcb涂东西可以防水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有盖密封的,不过底部会冒水上来,pcb涂东西可以防水么?

底部有就底部要盒子啊,PCB涂东西是防潮,不是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部有就底部要盒子啊,PCB涂东西是防潮,不是防水

下面水会进来,必须防水才行。。。

网友:
这么多插头,还做防水干嘛呢?

网友:
有钱直接到透明防水绝缘胶,好看就是坏了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