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为了跑网心云买了个东芝企业级1920g固态

楼主(2023-09-08):
不废话 先拆机

楼主:
拿在手上非常有分量 里面都是mlc颗粒 这个电池为啥有3个脚

网友:
没看到颗粒

网友:
没看到芯片,还需要接着拆。

网友A:
不着急,拆好了再发。

楼主:
这个硬盘拿在手上挺有分量的 居然还有电池?  一般我只见过有很多电容那种 这个电池有三个引脚 测试发现还有1.8v电压

楼主:
安装到网心云服务器上  对比一下nvme的iops,写的iops才6000 这个速度好像很多定向业务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着急,拆好了再发。

有点晕 我的一楼回复好像被吞了  我重新发了 现在在审核

网友B:
看到这个电池,有点担心,会不会有一天突然自己鼓起来了?

网友:
这种老盘看着很过眼瘾啊。

网友C:
还有缓存啊,只是现在东芝SSD这个品牌不存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电池,有点担心,会不会有一天突然自己鼓起来了?

这个电池比普通的锂电池好多了,拆了七八个盘,没一个坏的,手按压了一下,很结实

网友D:
这个盘很值的,不想用了,拆颗粒也值钱,而且颗粒容量大,单颗256 mlc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盘很值的,不想用了,拆颗粒也值钱,而且颗粒容量大,单颗256 mlc

这里面8个颗粒,测rdt时,发现有一个颗粒错误较多,其余7颗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缓存啊,只是现在东芝SSD这个品牌不存在了吧。

就是铠侠

网友:
可惜现在涨价了!这个电池可能集成了温度探头,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质量不错,就是不知寿命还有多少?

网友:
那个大粒的东西是村田超级电容。前段时间我拆了一块480g的这款盘。也是这个样子。觉得质量还可以

网友:
问下,跑定向是不是对宽带要求很高,我现在一台oec才2块钱

网友:
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