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福特ecu这个DB10BP是三极管or二极管还是igbt?

楼主(2023-09-08):
二极管档怎么测都没有数值

网友A:
是正品吗?看这丝印咋感觉有点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正品吗?看这丝印咋感觉有点不正

应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正品吗?看这丝印咋感觉有点不正

问了卖家说是igbt,我觉得奇怪,一个ecu用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正品吗?看这丝印咋感觉有点不正

刚测试可以低压导通,应该是igbt

网友:
F标的我都不敢用了,导通电阻大几倍,发热严重,现在基本上买参数差不多的拆机的。

网友:
IGBT不是主打大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