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五家淘的倍思PPBLK20C拆解

楼主(2023-09-08):
起因 帮朋友改蓝牙便携音箱 推荐了用运动蓝牙耳机+移动电源方案

去坛里著名的几家捡垃圾淘宝店铺逛一圈 决定在老五家买
下单了倍思移动电源、倍思耳机(限购)、魅族EP51故障机、品胜蓝牙便携音箱、便携UV杀菌灯和酷冷至尊T20风扇
除了移动电源和EP51外都是我自己买的 买一次不容易 不能亏了运费
到货了 先看倍思耳机 成色很新 型号S1 Pro 打开一看
怎么没有左耳 翻看快递盒 确定没有遗漏 看来是翻车了 愿赌服输 去看看替补耳机价格 没多少销量 我的型号也没了 坐等一波大船
再看看品胜音箱 充电开机 有破音 拆开排故 左右喇叭插座对调 还是原来的喇叭破音 排除功放部分问题 确定为喇叭故障
拆下检查 原因是盆体到接线端子的线虚焊 烙铁加焊搞定 蓝牙小板螃蟹8761AT+ATS2805B SBC协议
看看散热风扇 三线 带灯 底座8CM 想将LED拆除 撕下贴纸 无滑油加注口 用力拔扇叶 无法移除 看来是无法拆卸的设计 将就用
再看移动电源 亏电  先插上充电 20分钟还是0% 摸摸充电头 几乎不热 难道翻车了?
撬开看看 死扣 肯定得断一两个 电芯被撬漏气一颗 还好没多少电
上万用表 有在充电 只是非常慢 亏电状态一过就正常了
主控智融SW6208 无外置MCU 3路输出各一个RU8205A 电芯包上无保护板 主板上有一颗XB8886A保护芯片
电芯1260110 3.7V

网友A:
总感觉现在垃圾佬家的东西性价比很低

网友B:
用的上还有,就怕是吃灰

网友C:
氮化镓充电头没来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现在垃圾佬家的东西性价比很低

要分店的 有些店同品类就便宜 有些东西就是新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上还有,就怕是吃灰

我经常过去看看 需要的时候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氮化镓充电头没来几个?

没必要 20买个坏的65W 现在QCY的40W活动40 60W的60 别被眼前的东西蒙蔽双眼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用料很足,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现在垃圾佬家的东西性价比很低

+1

价格、运费并不便宜,东西还翻车

网友:
赌翻车还是算了。做活动时新的价也不高。

网友:
按需购买,不然买来也是吃灰的多

网友:
想看看楼主是怎么把这些东西拼做一件的

网友:
软包移动电源根本不用赌,都是亏的。
软包容易鼓包用不久的。要换电芯的时候又很难找到合适的电芯。
卖家知道好坏,买家不知道去赌,卖家绝对不会输。

网友:
软包电池易鼓包不耐用

网友:
能用上就是宝,用不上就吃灰。

网友:
买回来吃灰吗?

网友:
有些东西容易翻车,谨慎购买

网友:
运费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