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x40c变砖,无法强刷求教。

楼主(2023-09-08):
起因:误刷了固件或者误操作提前拔了U盘。

故障:插上电源,按电视上的开机按钮,屏幕灰亮,没有其他的了。之前情况是插上电源,屏幕自动灰亮(自动上电?),观察了会,屏幕会变黑(如关机一样)然后屏幕灰亮(如重启般)。
操作:问客服要了强刷包,但是遥控器没反应。
我试了蓝大的LETV USB SCRIPT 938改为358,并放入强刷包,没有用,无反应。
用ch341a,ttl接线vga。Xshell提示
AC_ON
BIST0-OK
BIST1-OK
#_U
Relocation Offset is: 01600000
[AT][MB][start ub][514]

U-Boot 2011.06-00000-gbd52a77-dirty (Jul 31 2019 - 12:08:23)

msIR_Initialize
[SYS][Utopia]: Function = SYSOpen, Line = 1143, current resource pri_shm content is: 0
[SYS][Utopia]: Function = SYSOpen, Line = 1162, [SYS INFO] OPEN INSTANCE...
create instance at 292EB248 with private size 128 bytes at 292EB290
[MIU][Utopia]:
[MIU INFO] miu opencreate instance at 292EB318 with private size 80 bytes at 292EB360
create instance at 292EB3B8 with private size 48 bytes at 292EB400

uboot held at [290DDF60~2AC00000],size=01B220A0
DRAM:  172 MiB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2A100000

eMMC: HS200 200MHz
eMMC 7.28 GB [E8FFF8h]
SAR5=ON

UART BUS OFF!!
是不是得吹下来用809h的编程器刷了?
32g usb2.0 的U盘 已经改为fat32,既然之前能刷进去,所以网上说的最好8G U盘,没必要在找个8G U盘吧?
已知主板是MSA3585-ZC01-01,夏普屏。应该是358芯片。

网友A:
全黑是背光没了  灰屏是背光点亮    串口关闭看不到什么东西     灰屏检查有没有屏供电12V  如果没有屏幕供电肯定是灰屏的

灰屏=背光亮 屏幕无显示   原因 有  主板屏参错误   屏幕供电没有(供电保险烧了  控制mos挂了  电源板12V组电容鼓包导致电压低)

网友:
机顶盒不能用吗,

网友B:
家里有机顶盒或者笔记本hdmi输入试试呢,

网友C:
启动到Bootloader时TTL里应该能看到有中断启动的信息的吧???

网友D:
应该是误刷固件把底层数据替换掉了

网友E:
强刷的话遥控应该是没反应的,用硬按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机顶盒或者笔记本hdmi输入试试呢,

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到Bootloader时TTL里应该能看到有中断启动的信息的吧???

不懂这个,怎么说?就这么多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刷的话遥控应该是没反应的,用硬按键呢?

对的没有反应。只有一个电源键。我也在网上查了358平台进工厂模式,但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误刷固件把底层数据替换掉了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没有反应。只有一个电源键。我也在网上查了358平台进工厂模式,但是不行。 ...

应该不会只有一个硬按键的,再仔细找找,工厂调试啥的也肯定要用硬按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这个,怎么说?就这么多信息。

要不,付费找人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付费找人修???

==============

板子快到了,我想多了解下。

网友:
乐视板好像也不贵,没必要这样折腾,灰屏有没有可能屏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黑是背光没了  灰屏是背光点亮    串口关闭看不到什么东西     灰屏检查有没有屏供电12V  如果没有屏幕供 ...

谢谢,我换了个主板,一样型号的,有声音但是黑屏。0.0太尴尬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换了个主板,一样型号的,有声音但是黑屏。0.0太尴尬了。

要么背光灯坏了,要么电源板上面的背光供电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么背光灯坏了,要么电源板上面的背光供电坏了。

我看了视频,量了下灯条的供电正常。我换原来的主板,也不灰屏了。应该是灯条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视频,量了下灯条的供电正常。我换原来的主板,也不灰屏了。应该是灯条坏了。 ...

对的,像这样的有声音不图像,大部分就是背光灯,,或者是电源板的问题。我自己的小米电视,当时是电源板坏了,懒得修,直接换了个板。背光灯,某宝上面多的是,买个质量好点的,以后看电视,尽量不要把电视的背光开到最大,发热大了,烧灯或者灯组元件的概率会更大。建议开一半的背光灯量就好了。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换了个主板,一样型号的,有声音但是黑屏。0.0太尴尬了。

你买主板没看是不是配套屏幕一样?  一个电视型号好几个厂家的屏幕   搞错很大几率不亮或者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