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无线门铃kerui M525一开始是没声音查度娘才发现是有声无声模式重新匹配

楼主(2023-09-08):
拆修一个无线门铃一开始是没声音查度娘才发现是有声无声模式重新匹配...
领导送我的,放那边好久好久,后来搬了新宿舍,索性能折腾好久用上算了

先检查遥控无线摁键
以为没电池
结果用可调电源也只是有反应而没声音
再来拆接收端
三个按键
拆进去,芯片倒是不少

背面,用料做工挺好
看细节

最后,不死心通过版号找到教程,原来是接收器无声模式。。
后来利用有声模式匹配后就正常了

楼主:
最后,度娘搜kerui M525
http://www.callrui.com/index.php/show-32-182.html
多功能呼叫器-M525无线呼叫器说明书
www.callrui.com   产品知识_刻锐    上传时间: 2014-08-07 04:13
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微信

系统简介

    本分体式门铃采用先进的无线收发技术,强大的微电脑控制系统,大容量高质量的语音处理技术,集成多达32首音乐,性能稳定可靠,门铃和发射器无线学习式对码,门铃,防盗,迎宾多用,适合于别墅,会所,休闲中心,店铺,酒店,宾馆,家庭,写字楼,会议室等场合。

    功能特点

    32首音乐可选

    门铃、报警、迎宾多用

    最多可学习30个发射器,掉电不丢失

    支持1527/2262编码芯片全系列配件

    音量4级可调

    操作说明

    选曲:开机后按[选曲+]键或[选曲—]选择一首门铃铃声。

    音量调节:开机后按[音量]键调节音量,4级音量可调。

    学习配件:

    学习门铃发射器:开机后,同时按下[选曲+]键和[音量]键,LED点亮,这时请触发门铃发射器,发射一个信号,门铃收到信号后,LED闪烁一次,表示学习正确,如要学习多个门铃发射器,继续触发其它的门铃发射器,如LED闪烁三次,表示已学满,学完后,按一次[音量]键退出学习。退出后可以触发刚学习的发射器测试是否学习正确。

    删除门铃发射器:开机后,同时按下[选曲+]键和[音量]键,LED点亮,长按[音量]键3秒,LED熄灭表示所有的门铃发射器已被删除,并退出学习状态。

    学习探测器:开机后,同时按下[音量] 键和 [选曲—]键,LED点亮,这时请触发探测器,发射一个信号,门铃收到信号后,LED闪烁一次,表示学习正确,如要学习多个探测器,继续触发其它的探测器,如LED闪烁三次表示已学满,学完后,按一次[音量]键退出学习。退出后先按遥控器的[布防]键,再触发刚学习的探测器测试是否学习正确。

    删除探测器:开机后,同时按下[音量] 键和 [选曲—]键,LED点亮,长按[音量]键3秒,LED熄灭表示所有的探测器已被删除,并退出学习状态。

    学习遥控器:开机后,同时按下[选曲+]键和[选曲—]键,LED点亮,这时请触发遥控器的任一按键,发射一个信号,门铃收到信号后,LED闪烁一次,表示学习正确,如要学习多个遥控器,继续触发其它的遥控器,如LED闪烁三次表示已学满,学完后,按一次[音量]键退出学习。退出后可以触发刚学习的遥控器测试是否学习正确。

    删除遥控器:开机后,同时按下[选曲+]键和[选曲—]键,嘀LED点亮,长按[音量]键3秒,LED熄灭表示所有的遥控器已被删除,并退出学习状态。
注:在学习状态下,如连续20秒未收到发射信号,会自动退出学习状态。
    强制总清:把门铃从插座上取下,使门铃处于关机状,按住[音量]键插电,一直到门铃灯光闪烁十次后松开按键,所有学习过的门铃发射器,探测器,遥控器全部被删除,曲目恢复为第一曲,音量恢复为4级音量。

    遥控器的操作:

    学习过的遥控器可以控制门铃的状态:按一次遥控器[布防]键,LED闪烁一次,进入布防状态,探测器被触发时,门铃会发出警报声;按一次遥控器的[撤防]键,LED闪烁两次,进入撤防状态,探测器被触发时,门铃无动作;按一次遥控器的[迎宾]键,LED闪烁三次,进入迎宾状态,探测器被触发时,门铃会提示“叮咚,你好,欢迎光临”;按一次遥控器的[紧急]键,进入紧急状态,门铃立即发出警报声。(注:不管门铃处于什么状态,门铃发射器触发时,门铃都会发出已选择的音乐声。)

    注意事项

    1.掉电后曲目恢复为第一曲,音量恢复为最大声

    2.非专业人员请勿擅自修理,如有问题,请联络经销商

    3.本产品已申请专利,仿冒必究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AC 100-220V

    工作电流:<100mA

    无线频率:433MHz

    工作温度:-10℃-50℃

    无线距离:150米(空旷地)

网友:
电池可以用多久?

网友:
简单?实际是相当复杂。

网友:
接收器可以对应多个发射端,不错。

网友:
能改成一个无线开关用

网友:
感觉有点鸡肋

网友:
我买了几个门铃,电路几乎一样

网友A:
学习了,原来门铃还有无声模式

网友:
挺不错的,比我从优惠购买的强得多

网友:
看做工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原来门铃还有无声模式

是的,这样子灯能亮但是就是没声音,哈哈

网友B:
门铃还有无声模式,越来越人性化,涨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铃还有无声模式,越来越人性化,涨见识了

是的,一直以为是喇叭坏了,结果是模式没调好,后面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功能还不少呢。

网友:
我的门铃用了8年了

网友(2023-10-24):
门铃的无声模式应该是受控于遥控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