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如何把 U盘 制作成 ISO文件

楼主(2023-09-08):
U盘是Puppy Linux ,已做好自定义配置。占用999M(U盘32G)。

想把U盘做成一个iso镜像文件,有利于Rufus恢复到U盘,也可以Ventoy启动。

用UltraISO——制作硬盘映像文件。只有ima/img格式,且生成的文件31G。
用DiskGenius——备份分区到镜像文件。无iso格式,只有pmf格式,无法Ventoy。且恢复到不同U盘,有无法启动现象。

求制作iso方案:
Windows、Linux 应用程序 均可。
傻瓜式、一体化、盲盒式工具。我不懂“引导扇区、UEFI、GRUB、……”,无法手工操作。
要求生成的镜像文件,大概也是999M。(是U盘内数据量的大小,而不是U盘大小)
Rufus、Ventoy启动成功率高。

楼主:
好象Linux有一个DD命令。

把G盘Puppy系统保存为Puppy.iso文件到F盘。一条命令可以完成吗?

网友A:
UltraISO ,把文件拉进去,另存为ISO

网友:
ventoy 可以直接启动 img 档呀。

网友:
第一感觉就是ultraiso

网友:
要是我第一个就试ultraiso

网友:
UltraISO 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UltraISO ,把文件拉进去,另存为ISO

UltraISO,拉进去?
明面上的那几个文件和文件夹好办。
Puppy Linux 各种隐藏分区、引导方式、启动扇区。
能启动吗? 没试过,想想就不可能。(除非,拉进去后,再进行一系列引导方式的手工处理。)

网友:
Etcher (u盘镜像制作工具) v1.18.12 便携版

网友:
你得先在puppy里把u盘分区设好容量,不然dd出来还是31G,要不找个1G u盘来做,然后直接urltraiso

网友B:
其实吧,这是U盘的全盘镜像和恢复,一开始就把自己把思维限制了,不只ISO有打包和写盘的功能。

这正是 xxxxx 主要业务,虽然已经在装系统这块用不上了,但是全盘恢复方面还是可以。(猜猜看5个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吧,这是U盘的全盘镜像和恢复,一开始就把自己把思维限制了,不只ISO有打包和写盘的功能。

这正是 xxx ...

GHOST

已测试了。
备份恢复后,U盘无法启动。可能是Linux系统格式的原因。

网友:
VENTOY好用是好用,就是要设置BIOS,关闭安全启动

网友:
Puppy Linux已经有分发包了何必解出来再打包成ISO……

要我说的话,Ventoy+Puppy Linux ISO,或者量产个光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