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接小熊电饭锅并修复(DFB-P20H1)

楼主(2023-09-08):
亲戚拿了一个小熊电饭锅,说能电灯不亮,换了没反应了,看看能不能修复。拿到手拆开,发现一根接按键面版的线断了,(其实地线也断了不知多长时间的)这个电饭锅把面版放盖子上,然后电线要通过盖子的活动连接处,使用时每天都开盖关盖,时间长了就把电线搞断。

网友:
这锅底不先干净,不舒服

网友:
强迫症的我看到这么多小强粪便,头皮都发麻了!

网友:
开盖连线的寿命期到了

网友:
垃圾货啊,温度保险丝竟然是随便挂旁边。

网友:
一看里面饭都吃不下了

网友:
应该是结构设计过紧,夹到了,要么这线本身有伤

正常的线都是能通过弯折试验的

网友:
修好了还是很不错的,动手能力强

网友:
都拆成这样了
洗洗干净再装上去吧

网友:
这东西外观挺好看的

网友:
脑残的设计,

网友:
计划性报废设计。
美的电饭锅上盖的线是特氟龙的,耐磨耐高温,但是仍然经不住开合次数多了断线。因为没有做线槽引导线不刮蹭盖子。用特氟龙胶带把上盖摩擦处贴住后,能耐用很多。

网友:
换硅胶线不知道效果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用拖链线会好

网友:
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山寨货来的

网友:
小熊电气也不咋样

网友:
看这线设计的这么紧,断是早晚的事情

网友:
太简单了,缩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