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开箱试用德力西多功能测电笔DWGR-2897

楼主(2023-09-08):
最近看城阳电工的视频上瘾了,也买了他推荐的同款测电笔,不过不是在他推荐的店铺买的,是在PDD上买的,有红包便宜一些

包装里有:测电笔本体,7号电池,说明书,合格证

装好电池,开机后再按一下开机键能打开LED照明灯
默认是感应模式,靠近插座有嘀嘀嘀的响声,实测要插到插座里一点才响的厉害,在插座外壳外面感应不到,有点鸡肋

主要功能还是测电压,有数值保持功能

和优利德UT210E比,电压有3V的误差

最后是说明书,给大家看看

又多了一个吃灰的仪器

end!!!

网友:
现在的电笔也这么高级,看着不错。

网友A:
德力西什么都做啊

楼主这款到手多少

网友B:
LZ帮忙看看这个升级款是1300还是2300
老版本是1300

网友C:
花里胡哨的东西,电笔也就测有电无电,剩下的就交给万用表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帮忙看看这个升级款是1300还是2300
老版本是1300

啥意思?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力西什么都做啊

楼主这款到手多少

36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里胡哨的东西,电笔也就测有电无电,剩下的就交给万用表来判断。

这个还是有点用的,有时出门修理带这个是方便多了

网友:
我也喜欢看他的视频,就像看探案片一样

网友D:
这个比较高级,我买的几块钱那种红绿灯的感觉太坑了,拍打一下绿灯都能闪一下,测插座上充电头的数据线,开关没打开都亮红绿灯,说明书写着红绿灯同时亮是带电(火线),更夸张的是测桌子亮绿灯,桌子是木屑板做的,这可是绝缘的啊

网友:
好东西,种草了,改天也去买一个

网友:
本来看到升级版想问下具体型号的,后来看到型号是2879,不是我的那款H1300和升级版H2300系列。
我的是20多块钱,不过也没搞清几款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用起来啊,这种电笔很好用,很方便,唯一的缺点,不能当螺丝刀拧个小东西。当然,电笔当螺丝刀算违规!

网友E:
你说鸡肋实际上在我看来算优点,隔着绝缘皮判断火线,比较准确可靠,总比那些过于灵敏,测啥都哔哔叫的有意义,搞的你一头雾水。哈哈

网友:
前部能做成普通电笔那种细长就好了,很多地方测不到,前面太粗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较高级,我买的几块钱那种红绿灯的感觉太坑了,拍打一下绿灯都能闪一下,测插座上充电头的数据线,开 ...

你说的这种我也买过,没出现这样的情况,火线是绿灯红灯一起亮,测通断是亮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鸡肋实际上在我看来算优点,隔着绝缘皮判断火线,比较准确可靠,总比那些过于灵敏,测啥都哔哔叫的有意 ...

判断零火线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我也买过,没出现这样的情况,火线是绿灯红灯一起亮,测通断是亮绿灯 ...

不是火线红绿灯也经常亮!总之设计原理上就决定了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