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800f法拉电容漏电测试

楼主(2023-09-08):
     闲鱼上买了12个3v800f的法拉电容,想着法拉电容储电越接近电容电压自身漏电越快,就买了3v的法拉电容,平时电压低点自身漏电也慢。
   内阻仪测试一下11个电容1点几毫欧,1个电容2点几毫欧,均衡板2.7v的。
    组装了两组法拉电容,全部充到均衡板的灯全部亮起来,然后放一边每天测一下电容电压,两组电容各有一个漏电有点快,为了验证是不是均衡板放电的,把电容1.44v充到2.1v,万用表测到均衡板自放电44uA,不影响电压低的原因,所以最后的结论还是电容自身自放电造成个体电压低的原因。
    1.4v补电到2.1v用3a电流充了一分钟左右,所以懒得换电容了,估计影响不大,有均衡板可以了。

网友:
漏电太快了,好在容量不大,可以现用现充。

网友A:
这组起来是干啥的???

=============

网友:
两组有什么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组起来是干啥的???

=============

可以做点焊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组起来是干啥的???

=============

做一组给朋友三轮摩托车用的,电池经常要启动两三次,不好打火,并联一组法拉电容试试,还可以留着做小车的备用启动电容,只要电池有电压,并联一组容易启动发动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一组给朋友三轮摩托车用的,电池经常要启动两三次,不好打火,并联一组法拉电容试试,还可以留着做小车 ...

上面焊的线那么细,能承载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焊的线那么细,能承载大电流???

是镍带双重的,镍带还加焊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镍带双重的,镍带还加焊锡了

又看了一眼,你这组起来是18V的,车上充电电压好像不到16V吧,低点没事???

网友:
做点焊机不太合适。电压太高、内阻和线阻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一眼,你这组起来是18V的,车上充电电压好像不到16V吧,低点没事???

电容接近标称电压漏电快,所以买了3v的电容,准备做摩托车启动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一组给朋友三轮摩托车用的,电池经常要启动两三次,不好打火,并联一组法拉电容试试,还可以留着做小车 ...

漏电太快的话并在电瓶上会把电瓶的电也放光的!

网友(2023-11-23):
好大只,比记录仪的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