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被小米平衡车摔了一下

楼主(2023-09-08):
如题,低速行驶的时候突然掉电,然后人就摔了个狗吃屎,还好速度不快只是有点疼而已

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之前只有三次原地停留的时候突然断电,因为是原地停留所以也没摔到,就是吓一跳而已

是不是电池必须要修了?否则下次高速行驶掉电的话,那是玩命儿啊

之前发现的电池问题:(本站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9816-1-1.html

网友A:
拆了看一下,不排除是接触不良....

网友B:
电池掉电不会是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掉电不会是这种现象

那是主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看一下,不排除是接触不良....

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C:
这还敢用?不要命了。

网友:
看来是摔得不痛。这还不拆来检查线路?

网友D:
我有因电池坏了摔的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敢用?不要命了。

确实不太敢用,那扔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因电池坏了摔的经历

怎么坏的啊?后来怎么处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接触不良?

拆开检查啊,百问不如一试...

网友E:
这种故障来得突然,是不是过坎、过坑会出现?或者是毫无征兆的出现?
第一种情况:开机运行时摔两下试试,故障立马出现就可以断定是接触不良;
第二种情况:只能拆机检查线路、电池、变换器、电机,逐一排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故障来得突然,是不是过坎、过坑会出现?或者是毫无征兆的出现?
第一种情况:开机运行时摔两下试试, ...

平地上,速度也不快,也没有加速,就是突然断电关机,应该是电池问题,不是接触问题

网友:
家里小朋友玩也试过突然车倒地的,平衡车本身没断电。不知是不是因为体重原因,不到40斤。

网友F:
建议找售后服务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找售后服务修理。

早就过保了,售后死贵的

网友G:
很多人被 这平衡车搞断手腕

网友:
还有这有摔的,涨见识了。   这首先是设计问题(应该断电还能滑行,或者提前有报警,然后慢慢停下来), 其次是电池问题,(整体电压或者单个电芯电压低于保护板阈值,就保护断电了。再充一下又好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坏的啊?后来怎么处理了?

有一节电池坏了,换了个电池包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被 这平衡车搞断手腕

有点怕有点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