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这算破解成功了么?笔记本换电芯

楼主(2023-09-08):
这块电池不行了,换了电芯后只能显示充满2365maH,买了个cp2112小板结果给be2works改了vid/pid了,这不想再投钱进去了呀!到芯片厂商申请了两片样片,吹上去后锁定了vid/pid,这下它没法出阴招了。电量一边放一边百分比在上去,原来用校准电量是没法变化的。

网友(2023-10-28):
怎么操作的可以说说过程吗?

网友:
是不是用用自动会校准?

网友:
求教下怎么锁定呢,我也准备折腾电脑电池

楼主:
失败了,不会校准,怎么冲就是那点容量

网友A:
我也是同样情况,问楼主是怎样锁定VID和PID的?图片如下:

网友:
win10以后的联想setting还是什么鬼软件,我未曾成功校准过电量。最后用老本win7搞定的,23ah升到32,真是老软件比新的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同样情况,问楼主是怎样锁定VID和PID的?图片如下:

安装厂商的开发软件可以锁定

网友(2024-01-30):
换电芯倒是技术活

网友:
自带芯片锁定,这个还能解?

网友:
求教下怎么锁定呢,我也准备折腾电脑电池。。

网友(2025-11-06):
安装官方哪个软件,锁定VID,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