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创旗信安设备,是否可以改成软路由

楼主(2023-09-08):
以前机房的信安设备,现在下架了。
型号:创旗 TSDS-1000、2USB、一个Console、6个千兆网口、无显示输出口
内部配置: 一块1T机械硬盘、一个Msata 60G 固态(已拆掉)、一条DDR3L 8G 内存条、是否X86平台未知

如图示, 能不能改软路由刷爱快?

尝试过把爱快固件写入了 固态硬盘,用固态替换了那个机械,开机后等了几分钟后,能听到滴滴长鸣声, 几个网口测试都不通。可惜没有显示输出,看不到系统运行情况。

网友A:
那些插针,仔细看看有没有vgi的插针,工控板一般会留接口,要不那个mini pci-e转成标准pci-e,查显卡

网友B:
硬盘旁边白色15针就是vga口

网友C:
看上去像个好东东,,,装个软路由系统试试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插针,仔细看看有没有vgi的插针,工控板一般会留接口,要不那个mini pci-e转成标准pci-e,查显卡 ...

查了一下,应该就是3楼说的 硬盘旁边白色15针就是vga口插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旁边白色15针就是vga口

查了下工控板VGA插针,真是你说的那个,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像个好东东,,,装个软路由系统试试便知

嗯,正在研究软路由,拿它练练手

网友:
我也做这个

网友:
拆了风扇,看看处理器大概就知道是什么芯片组了

网友D:
这个功耗应该不小吧,目测在30W

网友E:
楼主成功了吗?

网友:
可以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支持

网友:
肯定是X86平台,折腾软路由么问题。

网友F:
小白了,爱快装完了要把ip固定成192.168.1.x,然后一个个试试最左或最右网口,你自动过去ip是不行的,进去爱快系统以后增加DHCP服务器才能自动获取ip

网友:
功耗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耗应该不小吧,目测在30W

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成功了吗?

还没试,等买了那个VGA擦针线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白了,爱快装完了要把ip固定成192.168.1.x,然后一个个试试最左或最右网口,你自动过去ip是不行的,进去 ...

嗯,电脑IP设置成固定的192.168.1.6, 然后逐个网口都测试了不通,估计是2个原因:
1:系统没有正常启动  2. 系统能启动,但Lan口没有自动绑定

网友:
费电啊,还不如普通路由器

网友:
绝对是X86,可以装个系统试试就知道很多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