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简 WITRN U3LP USB表 内部结构图

楼主(2023-09-08):
维简 WITRN U3LP USB表 内部结构图
比U3少了很多,价格也减低到168大洋

主控

pd开关

............

焊接的旁边芯片都有些融化了

网友A:
这种表为啥卖的都这么贵,是因为技术还是芯片价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为啥卖的都这么贵,是因为技术还是芯片价格呢

我也觉得是,没数控电源能卖100元以上,主要是量少。网上USB可调电源量多,价格透明不到百元。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我也在研究,正在考虑入手一台,楼主多少米入的,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