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志高无刷无冲击起子机……你们自己看吧

楼主(2023-09-08):
想入个短的,快夹头,方便狭小空间使用,志高这款符合要求,就PDD下单了
到手后一言难尽……

短是真的短,主体12cm出头,整体做工不算劣质,也好不到哪里去。

夹头夹好以后,批头有前后空隙,大概4mm,里面两个小小的钢珠,有空隙正常,但是这么大的空隙又很奇怪。

最迷的来了,正反转的开关居中时左右不对称,而且按到位后是突出机身的,相当硌手。LED边上缝隙也迷人……

电池是标准的16V B款,随便换。
晚上就不影响家人睡觉了,明天打几个螺丝试试看,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不会留它了,你们自己看吧。

------------------------------------------------

把玩了2天,也和客服确认了夹头和正反按钮凸起的问题,说是会改进

重量方面,比之前常用的龙韵12V有刷电钻轻了100克

握把方面,看起来粗度差不多,实际握感差距很大,龙韵的开关和扳机位置更接近电机轴心,也就是虎口位置更接近重心;志高这个就远了,感觉端着一个东西在干活

这个就不解释了,龙韵握得更紧实,虽然重了100克,但是用起来跟顺手,这就是12V和16V的最大差异点。

最后说一下价格,带一个电池90元,你们说留还是不留

网友:
家用还是电钻好,夹头随便夹

网友A:
明显是你用错了批头
不同标准的夹头

这公模机子有啥好说的,
家用能转就行了,长期干活是我就有点怕了。

网友B:
你是不是对冲击起子机有什么还误会

网友C:
其实,正反转按钮凸出来好用。切身感受。

网友:
重点来了,多少钱才能买到

网友D:
冲击并带力距调节?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你用错了批头
不同标准的夹头

双头、单头风批、短批都试过,一样的
机身送的就是风批,后来去看卖家的视频,好像也是这样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对冲击起子机有什么还误会

请看标题:无冲击

这种无冲击起机子本质就是电钻,夹头换掉而已,没有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击并带力距调节?三功能?

无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正反转按钮凸出来好用。切身感受。

摸过不同品牌的各自电钻不下10把了,这款突出最厉害,而且突出是尖锐的,硌手。

网友:
家用还有线电钻好  力大又不贵。外出做事没交流电就锂电方便。

网友E:
公模75包邮到家的玩意,无刷,声音不算大,机械打滑也挺好,不吃大力还是可以的。

网友:
扭力起子不一定无刷就好,这种无刷最不好就是电池太粗。有刷就是稍微的长几cm,但12V电池握感好。

网友:
现在志高啥都出吗,这个是代工的吧。

网友:
拼多多,要求不能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头、单头风批、短批都试过,一样的
机身送的就是风批,后来去看卖家的视频,好像也是这样松动 ...

请认真看图中卡位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模75包邮到家的玩意,无刷,声音不算大,机械打滑也挺好,不吃大力还是可以的。 ...

我这带一个电池90多,裸机68左右

楼主:
一楼更新了重量和握把的情况

网友:
这东西还是看价格,价格合适了其它的都不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