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铝板是否适合做钢网? (同样厚度)已解决

楼主(2023-09-09):
正规钢网  应该是激光打出来的, 大多是不锈钢板

铝板是否因为易磨损 强度不够 所以不适合制钢网?  还是有其它的原因?

能想到的可能是电阻率太低  纯粹猜的

网友A:
铝板应该强度不够会变弯

网友B:
强度不够
寿命没有不锈钢的高

网友C:
茶认为你这帖子灌水没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茶认为你这帖子灌水没啥意思

灌水? 没那闲功夫

刚去网上找资料  发现有网友在用不干胶贴纸DIY钢网   卧槽~  学到了

本还想去激光切割厂试试铝板呢  完全可以免了

网友:
名字叫钢网当然用钢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板应该强度不够会变弯

大家观点一致  强度是根本原因,铝材也不具韧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度不够
寿命没有不锈钢的高

大家观点一致  强度是根本原因,铝材也不具韧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板应该强度不够会变弯

铝材没弹性

网友:
还有强度问题,钢网的孔里塞了锡球,清理的时候用刷子蘸洗板水刷一下,再直接在桌子上敲几下就干净了,铝板这样折腾一下恐怕已经折弯了。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铝板刮两遍锡后圆孔可能会变成椭圆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灌水? 没那闲功夫

刚去网上找资料  发现有网友在用不干胶贴纸DIY钢网   卧槽~  学到了

不干胶贴纸DIY钢网,这个怎么做,分享一下呀

网友:
铝材的成本是不是也高啊

网友:
铝板应该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干胶贴纸DIY钢网,这个怎么做,分享一下呀

需要用激光打的,所以  前提是你得有台CNC激光雕刻机或者3D打印机(绑上激光头  当雕刻机使用)
我是在B站看到的  相关视频有不少

以前也有网友发表过用CNC雕刻机刻PVC板或者铝板(罐头皮)做钢网的
但那个比较粗糙  我猜0603已经是极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用激光打的,所以  前提是你得有台CNC激光雕刻机或者3D打印机(绑上激光头  当雕刻机使用)
我是在B站 ...

哈哈,原来如此,一般人可没这个,感谢回复

网友:
刮锡膏的硬纸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