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装修多根零线并接让整改了

楼主(2023-09-09):
前情提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1292-1-1.html

电工整改也是把线分开就算了,

后续我搞套管压套管,换了个50A漏电空开,之前空开用的2.5平方跳线换了汇流排。
地线在电箱的下边,地线,接入空开的火线太占地方了没分开。

6匹风管空调理论最大电流23A,之前电工配的20A空开。
今天试机下雨不太热气温在29左右开22度正常,在天气热的情况下感觉会跳闸。

网友A:
怎么我觉得图片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伪劣次品啊。

网友:
看着比较舒服

网友B:
应该没事,50A够大了

网友C:
还有一根没压端子,还有一根没插到底,一根端子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根没压端子,还有一根没插到底,一根端子断了

看的很仔细,确实存在隐患,需要改进

网友D:
零线排的螺丝都是捡的么?没一个标准的么,大大小小错落有致

网友:
厉害.有动手能力就是好

网友:
跳不跳与空开也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线排的螺丝都是捡的么?没一个标准的么,大大小小错落有致

电工搞没了大部分螺丝,我电工家装店只有找到这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觉得图片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伪劣次品啊。

公牛的空开听说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根没压端子,还有一根没插到底,一根端子断了

没插到底那根是长了的,10平方那根不怕螺丝压断线所以没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事,50A够大了

6匹最大有23A,怕跳20A那个。

网友:
风管机启动都不跳的话,估计问题就不大吧

网友:
空开可以过载1.2倍时,半小时就不跳闸,工作一定时间后才热拖扣跳砸。
GB10963.1中第8.6.1条规定了断路器的动作特性。
D型开关在热态通1.45倍In时1小时内跳闸(63及以下的开关,63以上的2小时跳)。
2.55倍冷态1秒以后1分之内跳闸(32及以下开关,32以上是2分内跳闸)。
10倍In冷态时,0.1秒跳闸,20倍In时0.1秒之内跳闸。

网友E:
接线排上的弯再整齐一点就更完美了

网友:
主空开用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线排上的弯再整齐一点就更完美了

我没剪线,都是前电工留的长度,有那么三条差点短了。

网友:
总开用漏保?照明回路推不上去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