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睿登DPS5005,电源功率足够的话能输出超过5a吗?

楼主(2023-09-09):
比如用24v10a电源能输出24v6a吗?用途是测试5a直流保险。

楼主:
忘记上图了

网友:
能稍微多一点,6A不行

网友:
其实产品标称值都是短时间最大能力,日常用基本上要有一倍余量。保险丝的断开电流并不是标称值,是标称值的两三倍,和熔丝材料有关系,并且也有延时的,扛冲击的,就像空气开关,有普通电器用的,有电机用的D型扛冲击电流的,还有直流电用的,直流电灭弧难许多,因为没有过零变化

网友:
建议搞一个lm324电子负载串联测试。
324电子负载加一个电压电流表。dps5005用这个上面,太极限了,瞬间容易挂。

网友:
输入24V,输出达不到24V

网友:
你就不怕测试保险没挂,它内部保险挂了???

网友:
短时间可以,长时间使用不行

网友:
324电子负载可以试试,用不了多少元件,很简单很成熟!

网友:
有个同款的,软件限制只能到5.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