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壁挂炉里的格兰富静音屏蔽式循环泵UPS 15-50

楼主(2023-09-09):
这个泵在壁挂炉里很多用的,但搜网上没见拆的,可能是因为很难无损拆吧。
外面的线圈和里面的转子的不锈钢壳可以无损撬开,转子在不锈钢壳里运行时在水里泡着所以静音,转子和不锈钢壳就很难分开,轴承套是陶瓷的,容易翘碎,轴也是陶瓷的,用拉马容易拉碎。
叶轮很轻可能是玻璃纤维的,总之和水接触的地方基本都是不易锈的材料做工不错。

网友:
格兰富的做工没得说

网友:
格兰富,有点贵

网友:
在南方很难接触到它。

网友A:
陶瓷轴和陶瓷轴承能分给我吗?

网友:
看来这个就只能换,不能修

网友:
能配格兰富的产品,肯定是个好玩意儿

网友:
泵在壁挂炉里很多用的

网友:
水质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轴和陶瓷轴承能分给我吗?

没有轴承只有轴套,但轴和轴套都翘碎了

网友:
和汽车那个水泵差不多吧,只过这个是电机的,汽车是皮带传动的

网友:
格兰富的泵质量没得说,工业产品

网友:
这么贵的牌子用塑料叶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8984-1-1.html

网友:
头次见屏蔽泵构造,谢谢分享,这东西可能就是一次性的,对拆解不友好,换新件还可以复活吧?

网友:
淘宝一副叶轮换上。。。

网友:
这是塑料老化?

网友:
还是换有保障,修,密封不严事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