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拼夕夕海外版temu上买的type-c充电头,号称45W, 没牌子型号OFS-547

楼主(2023-09-09):
拼夕夕海外版temu上买的type-c充电头,号称45W, 没牌子型号OFS-547

重量是46g,
经过测试输出支持5V, 9V,给sansumg S23 Ultra充电正常,70%充电功率大约21W,

发现充电器发热量很大。这款充电器上没有任何安全认证标记。拆开后内部电路板非常简陋,不推荐

楼主:
电路板输出端,没看到电感,输出波纹不敢想象

楼主:
这个充电器应该不能输出20V,标签上写的可以输出20V,就是虚假的,内部电容的耐压只有16V

网友:
不算差,看价格了

网友:
只能说凑合用用

楼主:
比较好奇,手机充电器,可以不在乎输出电压的波纹么?

网友A:
拼多多成功拼价格。

网友:
不敢用系列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这个价格也不便宜,这种方案很一般。节省了。

网友:
好奇研究一下,对自己的见识是一个提高。发出来听听大家的建议也挺好。

网友:
20W顶天了查主控芯片一目了然

网友B:
多少买的  看着还可以

网友:
里面空间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买的  看着还可以

看了线路板,应该就没设计电感的位置,这样的电源变压器太精简了,这样用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多多成功拼价格。

这回真实体验了一会拼多多质量

网友:
这种拆开看后就不敢用了

网友:
type-c充电头

网友:
没在拼多多上买过东西

网友:
这个什么价撸的

网友:
手机充电器还是用好一点的吧,往小了说伤电池,往大了说充坏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