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东成三线水平仪------的背夹电池。

楼主(2023-09-09):
水平仪不敢拆,咱拆个电池
这个电池是卖家送的,不是东成原机。
原机使用三节1.5V干电
这个是锂电平替
又是一个三无产品。

这个2v1h不是型号代表2竖线一横线的意思
产品型号是:FF-21

很久没用了,上表没有电压

充了几分钟,再上表,有电压了,看来没饿死。

三种充电接口。充电电压你猜。

标3.7V就知道是三并

充放电保护。看片子,应该有放电保护,
没电应该是时间太长了

加个套子,防止乱动,安全第一。

谢谢观赏

网友(2023-11-21):
质量差多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看着不错,原来是电池长时间不充电的问题。

网友(2023-09-16):
充电5V和12V通吃的吗

网友:
蓝皮电池一般都很差

网友:
很玩具的样子。

网友:
有空间,加个4056充电小板,减少充电时间。。。

网友:
应该最值钱是那个箱子。

网友:
送的电池就不要有太多的想法了,能用就行,绝对不会是高级货就是了

网友:
sot236封装的芯片不知道是哪个是充放电芯片,估计也就5V1A

网友:
头次见到电池模块充电宝产品

网友:
头次见到电池模块充电宝产品,有些电子琴玩具等小电器也可以用,玩具车影响行走。水平仪里面顶尖轴承,头发细导线连接,设计好的话应该可以用无线供电,滚珠轴承加缓冲结构,提高耐磕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