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首修星恒48v14ah雅迪电池组,意外发现保护板工作原理

楼主(2023-09-09):
一说到星恒电池大家肯定是差评鼓包王,之前我也是这个看法,不过修完以后发现它还是有点优点的。
这个电池故障困扰我很久,突然有一天发现电池只能充电到47.5v,大约跑四五公里就得充电。当时就估计是电池均衡有问题,触发保护板停止充电。反正也没太长的路要跑索性没修,直到有一天电量用尽,以为还能充到47.5v,哪知道电池没充两分钟干脆连输出也没了,保护板锁死电池凉凉。
为了避免少走弯路,去网上查资料。没找到这个电池组的资料,找到48v12ah的维修视频,不看还好看完弯路有了十八湾。
电池组分上下两部分,按常理保护板在电池组上部。结果打开是这样的。七个14ah单体,六个堆叠一个放在旁边,保护板在哪里,不会在中间吧。

星恒由于鼓包非常难拆,感觉除了把电池敲出来没什么其他办法,敲又怕把电池保护板搞坏。稳妥起见敲下半部分出来,整体敲出来是没办法装回去的。

千辛万苦拆开下半部分电池,六个单体堆叠,旁边是保护板。
测量电池电压压差离谱,电压3.5-3.6v之间,差距0.2v都来了。原因主要是没规律充电,绝大部分时间是太阳能充电,考虑到安全性充电电流设定在3a,充电时间过长从来没正经充满过。
根据网上学习到的消息,得把电池均衡电压就可以修复。由于没有专用设备,只好低压的充电高压的放电,单体大也有大的麻烦,就是折腾半天也没均衡过来。要不直接怼电池组正负极,先把高压的充满,再补低压。
在这个充电过程中,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电池组电压在49.5v的时候,意外发现保护板恢复正常,充电也正常,而且这个充电是均衡充电。
也就是说网上的维修不靠谱,或者是星恒保护板设计比较合理,保护板工作电压范围内自带均衡,并不需要手动均衡或者仪器均衡。星恒电池组还有一个特点,整个电池组除了保护板有点密封胶,其他地方没看到防水。厂家比较自信啊

为了保险起见,从负极引线上来,下次锁死不用拆机。这个电池用了六年,应该还有六年

恢复正常工作,充电器加了电压表。
谢谢观看!

网友A:
均衡充电,是个什么状态,能测的出来吗?高电压的少充,低电压的多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均衡充电,是个什么状态,能测的出来吗?高电压的少充,低电压的多充吗? ...

只有极空有这主动均衡功能,星恒是被动均衡

网友:
现在都没有14Ah的卖,找不到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衡充电,是个什么状态,能测的出来吗?高电压的少充,低电压的多充吗? ...

纪录了几次强制充电,13个电池电压,后面上保护板充电压差很快在0.02v以内,3.900-3.902v。具体怎么均衡,均衡电流多少没仔细研究

网友:
50毫伏以内都是正常的压差

网友:
所以是直接怼正负极充电修复的?

网友:
雅迪的石墨烯铅酸,两年不到 五块电池全部鼓包,有一说一低电量强行骑到家有过几次。 每次充电都没有放完电,加速掉三格电就开始冲,铅酸也没有想象中的耐艹啊

网友:
这种后背电池,进水是常事

网友:
铅酸的越来越不耐用。锂电的好电芯又太贵

网友:
能修就修,不然自己换新电池。。。

网友:
哈啰的锂电池包3串保护板也有均衡

网友:
现在的都没以前的耐用了,谢谢分享

网友:
价格是关键, 上次听搞家用储能的朋友说,上个月一组电池就降价600了。 价格下降必然导致质量下降的

网友:
电池电压不均衡放电也会不正常吧

网友:
保护板都有个均衡起始电压值

网友:
充不进肯定是保护板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