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网络机顶盒拆掉光纤输出,媒体播放没声音?

楼主(2023-09-09):
淘了个联通盒子,改了散热。接显示器用,需要输出模拟音频,但是没有音视频一体的插头,于是找了个音频插座从那个音视频插座上接线,把光纤输出拆掉,插座放它的位置。

现在电视有声音,插卡播放电影没声音了,是因为光纤输出被拆了的原因吗?由于光纤输出座是破坏性拆除的,也不能复原去测试了

网友:
按说应该没影响。

网友:
没影响的,光纤就一个座,再查下其它的吧

网友A:
进设置,找一下有没有音频输出的部分,改成模拟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设置,找一下有没有音频输出的部分,改成模拟输出

改了的,通过我接的音频插座,播放电视节目有声音,播放tf卡上的电影没有声音(之前有)。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下,tf卡上的FLAC播放声音也正常。就是电影没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下,tf卡上的FLAC播放声音也正常。就是电影没声音

应该还是设置的问题,装别的播放器试试,既然flac有声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下,tf卡上的FLAC播放声音也正常。就是电影没声音

这是视频的音频编码盒子不支持吧

网友:
有可能是编码格式问题吧,试试别的格式呢

网友:
应该与光纤没影响的!

网友:
播放器设置--音频格式---解码输出,别用源码输出

网友:
应该是8楼说的情况,可能是编码格式不支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