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没有专业退针器,这汽车线束还很难退出来

楼主(2023-09-09):
汽车导航的,目的是接上线,试机。退不出来就只有接线了。
有两个孔里没线,可以看到,需要一根扁且长,有点硬度的针。

网友:
找根针试一下

网友:
退针器拼多多也就几块钱

网友:
适中园珠笔芯杆。

网友:
有的退针器的形状很诡异。

网友:
推出来了你也没有新插针,还是老老实实接线吧!

这种很可能是圆形的三卡簧,很难无损退出来。

要么暴力拔一根看下结构!

网友:
尾巴这么长就绞接锡焊后套管

网友:
的确是的,没有专业的退针器才,真的不好退出!

网友:
基本上常用的就一端卡扣   有的是三端

网友:
有也不一定好退,上次退喷油嘴的累死我了

网友:
废锯片磨个试试

网友:
耳挖勺修磨一下试试

网友:
找一根大号的缝衣针,从中间的铜片位置插下去试试,插口的卡扣应该是在这里。

网友:
淘宝上有卖退针器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接线简单,就是观感要差一些,不影响使用就好了...

网友:
最低成本的尝试,文具店就买1个厚度刚刚够的票据铁夹子,灶具上烧红自然冷却退火,用大剪刀一条适当打磨敲直敲平,再烧红扔水里淬火,尝试去捅
如果那手柄粗细差不多可以先尝试退火敲平试试。
票据铁夹子弹簧钢硬度弹性足够,就看楼主动手能力了

网友:
没试过楼主接头,我试过用大头针,退电脑风扇接头。楼主接头可以接线加热缩管,反正在里面看不出。

网友:
大头针应该可以,不行就找根回形针磨成尖头试试

网友:
针织机的针干这个最好了

网友:
没有新端子,退了也是白干。
一般可以用超尖头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