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相差二十年的DT830万用表有什么区别,拆解看看

楼主(2023-09-09):
两年前红包买了个8元钱的830留着外借的,清理东西时翻了出来,还有个二十多年前买的二十多元的830,突然想着对比下各自精度试试,一番对比发现,精度差别不大,不过可以看出,200mV的基准档没问题,误差都是外接电阻造成的,如果想要精准,重新挑选分压电阻就行,不过这个档次的万用表也不值得费太大事,
做工用料也可以看出差别很大,顺便翻出十年前两百多买的基准,也没校准过,不过测试个三位半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废话不多说了,看图吧

网友A:
福克至少还是正规品牌,而且还是旧货,用料还不太省,黄色的哪个小电路板真把我吓一跳,测交流电我是不敢用的

网友:
保险和PTC缩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克至少还是正规品牌,而且还是旧货,用料还不太省,黄色的哪个小电路板真把我吓一跳,测交流电我是不敢用 ...

这两个830我买来就是炮灰表,偶尔外借,坏了不心疼,我当年外借坏了一个MF30指针表,坏了一个胜利890C,买的时候一百七,差不多一个月工资了,当时可是心疼坏了

网友:
就这俩用料看,都是渣,半斤八两

网友A:
我第一个万用表就是福克9205,牛屎芯,全插件,93年在市的电子市场实体店买的,当时要40多元一块,后来屏显示变淡了,就直接扔了买胜利VC890

网友:
黄色电路板好小呀

网友:
电路板缩水的是新的吧

网友:
这料省的出了天际了啊,虽然都渣,现在省的更渣了

网友B:
说明即便是低档表,也有足够的空间缩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个万用表就是福克9205,牛屎芯,全插件,93年在市的电子市场实体店买的,当时要40多元一块,后来屏显 ...

03年吧,93年时数字表还没普及,印象中没有低于100元的。那个年代平均工资才300元左右吧

网友:
老的居然也不是硬芯的

网友:
刚开始以为黄色的是老款,看来内部差距还是挺大的

网友:
要不然怎么会那么便宜呢?

网友:
饿,大巫见小巫。
早年有一块数字表,里面布满了硬块,重的很,那时技术水平低吧?
后来一块表一滩牛屎,轻飘飘,进步了很多,至于工艺当然是前者波峰焊机的活,后者可能现成板子,电烙铁粘了几根破线完事,精度一般用法没啥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即便是低档表,也有足够的空间缩水。

但外壳尺寸没有缩小

网友:
开眼了,竟然可以做这样

网友:
炮灰表,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炮灰表活了20年,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