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STC开源的无刷电机驱动板

楼主(2023-09-09):
看到个STC开源的无刷驱动器,有感和无感两种,驱动上面直接电位器调速的使用方便,也做过电调,需要连个电调测试仪调速不方便。
焊好后下载无感代码,找了个硬盘电机试了一下挺好的,废旧硬盘改电磨可以做这个驱动板。
随便拍了几张图如下

打板文件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详细资料能否分享一下,菜鸟,只能依葫芦画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详细资料能否分享一下,菜鸟,只能依葫芦画瓢

三相无刷电机驱动-STC8H-无HALL 梁工例子 - PWM/144MHz时钟源的PWM/45路PWM+3路CCP/7组不同周期的PWM/DAC - 国芯论坛-STC全球32位8051爱好者互助交流社区 - STC全球32位8051爱好者互助交流社区
https://www.stcaimcu.com/forum.p ... amp;extra=#pid11784

————————————————————————————————————————
我照此抄作业也做了个,没打板,自己用洞洞板做的。但MOS管发热很大,电压越大,发热也越大。而且电机也不是连续转,一顿一顿地转的,感觉是软件问题,但自己不会搞就搁在一边。........在此也想请教坛内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资料能否分享一下,菜鸟,只能依葫芦画瓢

可以分享,晚上回家的,手机上没有文件只有照片。

网友:
不错不错,做个电风扇

网友C:
展开讲讲原理、实现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展开讲讲原理、实现步骤

你可以去stc官网论坛看看,那里有详细讨论。

网友D:
我很早做过一个开源stc的电调,发现带重载启动不起来,要手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很早做过一个开源stc的电调,发现带重载启动不起来,要手拨一下

无感的重载是会启动困难,要用有感的,stc开源的也有有感的代码。

网友:
驱动硬盘电机力量会增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无刷电机驱动-STC8H-无HALL 梁工例子 - PWM/144MHz时钟源的PWM/45路PWM+3路CCP/7组不同周期的PWM/DAC ...

我试了硬盘电机正常很溜,等有空试一下小台钻的无刷电机看看。

网友:
我直接打板改到大有5401冲击钻上!打孔一流!!!

网友E:
废旧硬盘改电磨可以做这个驱动板,能不能带更大功率的。

网友:
笔记本硬盘电机做电磨够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废旧硬盘改电磨可以做这个驱动板,能不能带更大功率的。

可以,15楼坛友都说改到大有冲击钻上了

网友:
废旧硬盘改电磨

网友:
又开始流行无刷电机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