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B450M DRAGON主板维修记录帖,我的折腾之旅

楼主(2023-09-09):
众所周知,主板BIOS不是越新越好的,有的版本就很稳定,性能也好,但是厂家不乐意,要给消费者挖坑,让升级且不能降级。
我的华硕b450m dragon主板,最开始能完美安装win7,且能打开cpu虚拟化(有使用虚拟机需求),当时的BIOS版本是1901吧可能,没在意。
后来,我升级操作系统,把win7升级为win10 1607 ltsb,升级这个系统纯属为了使用ax200无线网卡,这个无线网卡没有win7驱动。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心血来潮,把bios升级到3009这个版本,一升级就遇到了麻烦事,进系统usb无供电,鼠标键盘统统失效,最后一番折腾,发现只要在bios中关闭svm虚拟化技术,进系统usb就能用。
没办法,不能关闭svm虚拟化技术啊,我得用虚拟机。
于是我就琢磨如何降级bios,发现很多人用那个awf软件在dos系统下强制降级,然后变砖。
我吸取教训,就买了套minpro,准备用编程器刷写BIOS。但是我又担心刷坏了原来的芯片,就从网上买了两片华邦的w128芯片。
万事就绪,刷好了BIOS芯片,准备换掉原来的BIOS芯片,我又买了电烙铁和热风枪,还买了焊锡和助焊剂。
结果在换BIOS时悲剧了,厂家为了防止修复主板芯片故障,在原来BIOS芯片下搞了一坨锡,这个来自民间的DIY电子爱好者一般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在拆BIOS芯片时,风枪吹着,但是芯片引脚上锡已经化了也撬不动芯片。
在我大力出奇迹的思想引导下,我成功地干掉了一个焊点,这导致我的主板直接不能自检了。
没办法,从咸鱼上买了块二手板换上了,并寻思着怎么修好那个掉焊点的主板。
于是我就看网上别人修主板的视频,发现还得买显微镜、绿油、飞线、固化灯、超细镊子,于是我又搞了一套。
好了,这下,修主板的工具买了不少,主板也就几百块钱,光工具买了上千元。
因此,特开此帖,记录我毫无财商的折腾之旅。
另 请问有谁知道原BIOS7脚掉点部位的线怎么接嘛?虚心请教大神指点

附图若干:

网友:
主板搞成这样也是惨不忍睹

网友:
这个坑真是大,

网友:
真厉害,还有热风枪,芯片都自己拆下的。佩服

网友A:
掉点,可以 DIP八脚,
都飞线外接到脚座上.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主板BIOS升级是为了更好兼容更新的CPU,或者是稳定,但是如果使用这已经是很稳定的就不要再升级了。

网友:
想问一句,以前双bios芯片的年代会不会发生楼主主板的惨剧?

网友:
楼主这个坑有点深啊

第一次看见Bios芯片底部还带焊锡的?

网友:
我记得华擎的用U盘可以降级BIOS

网友:
典型的手贱啊,不过这板子BIOS里面应该有刷机程序啊,用得着拆CMOS芯片么???

网友:
bios存储芯片又不发热,底下搞焊盘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点,可以 DIP八脚,
都飞线外接到脚座上.

大哥,可否详细讲一下怎么飞线?多谢啦

网友:
应该搞个夹子直接刷主板bios,不行再拆

网友:
这么难搞,我也是见识了。楼主吃大亏了。

网友:
涨见识了。没看这种坑。

网友:
从图上看,管脚是与下面那个电阻相连的,用线把管脚和电阻连上就行。

网友:
楼主有图纸,直接飞线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