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现在合金的水暖也做的跟不锈钢一样了,大家小心。

楼主(2023-09-09):
花了十八大元,真正不锈钢多少钱啊?

网友:
看来家里要备点不锈钢检测药水了

网友:
外面是一层不锈钢拉丝,JS就说是不锈钢的

网友:
看外形就不是

网友:
这种"不锈钢"不是多少年前就有了么???

网友:
手感重量就不一样,表面电镀,304是型号

网友:
304 重量 声音 完全不一样  ,车床痕迹 焊接痕迹 明显

网友:
家里花洒管接头昨天也破碎了,锌合金,坑爹。

网友A:
选不锈钢龙头简单的方法,管壁一定不会很厚,厚的肯定假的

螺丝刀头敲打声音清脆明亮,铝的声音暗哑

网友:
接口断裂最麻烦了剩余部分很难弄出来。

网友:
锌合金比较重(跟黄铜差不多)不锈钢要轻的多(不锈钢薄的壁强度足够,不会做的跟锌合金一样厚重。
用强磁铁可以轻微吸引铜和不锈钢和黄铜,锌合金丝毫不吸,由此可以鉴别。
不要看标记和表皮,锌合金很容易镀的很漂亮,反而不锈钢不会特漂亮。

网友:
我买了淘宝9.9包邮的不锈钢,放了半年从咀一直生锈到柄

网友:
很久以前购买的标注低铅铜材质还可以

网友:
不知道不锈钢检测药水检测锌合金是什么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不锈钢龙头简单的方法,管壁一定不会很厚,厚的肯定假的

螺丝刀头敲打声音清脆明亮,铝的声音暗哑

这不是铝的,是锌合金。

网友:
装这种宁愿买塑料件,还便宜

网友:
方便维修的地方。什么材质都行。

网友:
国家在这方面监管目前还是存在漏洞吧。

网友:
外表打标304,的确迷惑许多人,药水估计也会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