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长城A2403一体机电脑拆解教程

楼主(2023-09-09):
本来想升级内存,看了下是DDR3,再次装起来吧。

外观

先将电脑放在平坦处,防止液晶屏压坏,拆下底部螺丝

将后盖向下滑动即可拆下来,不要硬撬开

内部做工简陋,走线较乱,跟戴尔惠普联想的没法比,当然价格也低得多

用的是DDR3-8GB内存,手上只有DDR4,没法升级了

还带有一个M.2 SSD接口,可以扩展硬盘

网友:
话说这种一体机用于办公还是没啥毛病的,内存配的8G,U应该也不会太差...

网友:
这做工感觉还不如攀升的

网友A:
主板连个接口方向都不愿意改一下,用户拔插U盘难受不关它屁事

网友:
真长城?感觉是山寨货做工。

网友B:
背面视频接口是输出还是输入的能当显示器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连个接口方向都不愿意改一下,用户拔插U盘难受不关它屁事

侧面有USB接口,底部一般接鼠标键盘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视频接口是输出还是输入的能当显示器使用吗?

HDMI是视频输出的,方便外接显示器组成双屏。

网友:
加个M.2 SSD做系统,开机速度应该会更快些。

网友:
不知楼主用了几年,总是感觉一体机的耐用性赶不上台式机

网友:
散热用的三管,CPU莫不是移动版或者桌面版?

网友:
这是真的长城电脑吗?  内部做工凌乱如山寨,当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网友:
应该可以再加个内存

网友:
内存还是笔记本内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拆机教程

网友:
品牌机也就外观能征服我了吧。

网友:
长城是当年代工ibm吧?

网友:
现在电脑机箱塑料用的多,不符合电磁屏闭要求吧

网友:
这是单槽内存吗,插个16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连个接口方向都不愿意改一下,用户拔插U盘难受不关它屁事

就是,这种一体机插USB设备最难受,只能买个HUB放桌面上。
不过还是喜欢这种拆盖结构的,简单方便,不像某想,难拆得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