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导测试低频部分不过 求改善方案

楼主(2023-09-09):
(图片)

楼主:
医疗设备 传导测试不过 低频部分不过  用的金升阳的

楼主:
难道要自己专门加一块共模滤波电路进去?
产品内部为2个220V交流气泵 12个12V电磁阀
排除法 气泵工作时 电磁阀全部关闭 不超
电磁阀工作两个时 每个200MA电流 电流400MA左右 不超
电磁阀工作4个或6个的时候 电流共约1A左右 开始传导超标
电磁阀 加磁环 没绕圈数 没改善迹象
没这方面的经验 求大神指点
测试根据:YY9706.102-2021医用电气设备第1-2部分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通用要求并列标准
现在改善计划
1.重新整理内部走线(分开输入输出各器件电线避免串扰)
2.更换电源(PE是否接地对比)
3.准备共模滤波器 看不同规格对传导的影响
没传导整改经验 在这里献丑了 望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二
下如为测试报告

楼主:
设备内部图片

楼主:
串了滤波器 有改善 但仍超 然后串两个 又有所改善 但仍超  下图为滤波器图片及型号

网友:
串一个大电感

网友A:
试试下面
1 买金升阳专门的EMC模块,找个销售问,官网找
2 在输出侧(靠近电路板的一端)添加一个卡扣式铁氧体滤波器
3 添加屏蔽罩可以消除输出线和测试板之间的近场耦合,从而降低 EMI.  !!将屏蔽罩靠近噪声源接地
4 1MHz以内干扰 以差模干扰为主,增大X电容就可解决。

网友:
换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下面
1 买金升阳专门的EMC模块,找个销售问,官网找
2 在输出侧(靠近电路板的一端)添加一个卡扣式铁 ...

感谢 我试试

楼主:
现用的开关电源及型号

替换成这个电源后 传导 辐射 跌落与脉冲群均大大改善 均通过认证要求 (脉冲群需要加共模滤波器 不然有概率不过)
这款电源功率增大了1倍 结局了跌落问题 毕竟余量大  然后是高密度型电源 体积却与60W的一样大小  使用主动PFC电路  另外EMI EMC部分都用料更足更多 这样也为辐射及传导测试奠定了基础

对比两款电源内部  高密度型复杂了许多 开关频率也不同

网友B:
共模电感加大容量X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电感加大容量X电容。

是的  加共模加X是可以改善  但是改电源后  不加共模与X 波形改善很多 余量也更足了   但是此电源价格也高 一百多一台 不过辐射与跌落数据也比之前电源好太多 也值了 省心吧  就用它了  波形还不错   比起之前的  好出许多

辐射波形也改善很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原来与电源品质有很大关系

网友C:
传导150K超一般都是电源问题,是电源主频的倍频,例主频75K,2倍频正好150K,你可以用便宜的电源把EMI共模电感+X电容改一样的测试下。
自己有频谱就方便些,去实验室测试有点贵几百一小时。最主要去实验室有的时候不好做对策。

图片我自己最近准备做的一个电源EMI部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导150K超一般都是电源问题,是电源主频的倍频,例主频75K,2倍频正好150K,你可以用便宜的电源把EMI共模电 ...

现在时更换电源后  辐射 跌落 传导均OK  但是脉冲群对地过不了    之前是加了共模电感在LN 测了好多次均过脉冲群   昨天又去测试  没法过脉冲群了        然后在PE线加磁环后 对地通过了   今个再去验证一下对地脉冲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时更换电源后  辐射 跌落 传导均OK  但是脉冲群对地过不了    之前是加了共模电感在LN 测了好多次均 ...

加磁环相当于是加了差模电感 是这意思吧  不过也好理解  既然对地高频脉冲不过  磁环是有效可以抑制高频脉冲的器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时更换电源后  辐射 跌落 传导均OK  但是脉冲群对地过不了    之前是加了共模电感在LN 测了好多次均 ...

整改后,其他的项目也要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改后,其他的项目也要做测试。

是的  重新来过 暂无对其他项目有明显影响

网友:
就看一句描述“电磁阀开2个不超,开4个电磁阀就超”基本上实锤,电源负载测试不过关,几个个办法,一是优化电源,二是屏蔽包起来,三是给实验室打点一下出个报告。。抱起来靠谱,不然二阶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