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的一个固态电容炸了

楼主(2023-09-09):
固态的电解质在高热环境下不会像液态电解质那样蒸发膨胀,甚至燃烧。即使电容的温度超过其耐受极限,固态电解质仅仅是熔化,这样不会引发电容金属外壳爆裂,因而十分安全。
工作温度直接影响到电解电容的寿命,固态电解电容与液态电解电容在不同温度环境下寿命明显较长。
以上是在网上查到的资料!不会引发电容金属外壳爆裂------偏偏遇到了显卡上的一个固态电容(16V470微法)炸了,天热前清理过电脑内部的风扇灰尘,没有见到电容爆,经过一个夏天,炸了!

网友:
假的吧?应该拆开它。

网友:
这不是固态电容,这是电解电容,没有外皮而已。

网友:
说明防爆纹还是有作用的

网友:
这个也是电解电容啊!

网友:
有防暴纹的就是因为有可能爆裂,记得早年电容都没有防爆纹,结果一个电容爆炸崩碎了显像管电子枪。
不过固态电容都没有防爆纹,这个可能是固态电容模样的电解电容吧?

网友:
假固态电容

网友:
就是普通的电解电容,根本不是固态电容。

网友:
固态电容不是靠有没有“穿衣服”来辨别的

网友:
幸亏上面开了槽,不过除了外观,还真像普通电解电容的损坏状况

网友:
液态电容炸了全是电解液

网友:
就是个K型防爆纹普通电解电容,根本不是固态电容

网友:
应该没有正确认识固态电容

网友:
炸出来的好像纸浆。固态里面好像是黑色的金属膜。

网友:
你这个是假固态电容

网友:
铝壳电容,做得跟固态一样好看,但上面有K爆槽,就是普通电解电容,这种用在显卡上的电容,20年前就这样做了。

网友:
有预刻槽,不是固态吧

网友:
固态的电容没有防爆槽

网友:
披着固容的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