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美版威克士充电器改国行大脚

楼主(2023-09-09):
鱼上拍了2个剪线的大脚双充,结果都是坏的,自己又不会修。刚好之前拍了几个美版的5脚小充用来改里奇取电座用的,都是好的。现在有个思路是把美版冲装进去,壳子里面空间足够,连上大脚的插脚,问题是大脚是4脚,美版是5脚,不知道怎样搞合适,求助下大佬们指导一下。

楼主:
这个是大脚的细节

楼主:
美版5脚的细节

楼主:
这是美版5脚的细节

楼主:
美版的大小

网友:
小脚可以改大脚吗?

网友A:
在不用转接器的情况下可以小脚改大脚吗?

网友B:
每根线都印字了,按相同的顺序接就行啊

楼主:
这是美版的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根线都印字了,按相同的顺序接就行啊

美版有5条线,国行有四条,不知道怎么接“

楼主:
美版的五脚

网友C:
接上+、-极、vcc就行了吧,T是温度,BH不知道是不是检测电池好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极、vcc就行了吧,T是温度,BH不知道是不是检测电池好坏的

再请教下,V㏄对应到大脚上是接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不用转接器的情况下可以小脚改大脚吗?

这是美版,不是小脚,威克士一共有3种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V㏄对应到大脚上是接哪一个?

我的橙色小脚是没有VCC的,只有正负极、BS、TV,你试试就那么几个脚,除了正负不能接错,其它错了应该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吧

网友D:
大脚和美版的卡口都不一样,把美版直接嫁接在大脚充电器上就可以了,充电器里面塞个21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橙色小脚是没有VCC的,只有正负极、BS、TV,你试试就那么几个脚,除了正负不能接错,其它错了应该也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脚和美版的卡口都不一样,把美版直接嫁接在大脚充电器上就可以了,充电器里面塞个21V电源 ...

对,就是嫁结。除了用大脚的插脚和壳子,里面的电路板都是用美板的,就是美扳的是5个脚,不知道怎么对应到大脚上

楼主:
接好了,但是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