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福禄克15/17/18B以及B+常见故障维修非专业总结

楼主(2023-09-09):
由于我不是专业维修的,修的少,经验更少!就分享一点自己碰到的维修总结!
15/17/18系列,本身很耐用,常见的故障无非就是:
1.漏液腐蚀
2.进水腐蚀
3.受潮漏电
4.电流档保护元件击穿
5.压敏电阻击穿,漏电,热敏电阻阻值变大或者开路
6.挡位错乱(转盘问题,负责挡位的逻辑芯片,主控芯片本身,主板布线问题都有可能引起挡位错乱)
第1条和第4条是最常见的。
漏液进水受潮后,最常见的故障现象就是各挡位底数不正常,比如电压挡有很大底数,电阻挡开路有底数或者短接有底数,测量误差大!
腐蚀往往也会伴随线路不通,过孔不通等问题!
解决办法,首先要清理腐蚀物,然后反复洗板烘干!修复腐蚀的断点,这里要注意,你像屏框等有时候也会被污染,装上屏框后,主板也会因为屏框漏电导致问题。极端情况,外壳漏电的都有!
如果清洗烘干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就要想办法,把容易漏电的走线区域做隔离屏蔽处理,另外搭棚飞线了!这个办法也可以用来排查验证故障原因!
还有一种极端情况,就是外围电路漏电已经处理好了,但还是漏电,此时也有可能是芯片或者芯片下面板子漏电,这个如果是9721的可以尝试拆下芯片清洗,牛屎的可以考虑更换成硬芯!
有些主板经过清洗后,能排除故障,有的只能暂时排除,用一段时间,故障会反复!此种情况,最好搬板解决!
电流档保护元件击穿也是很常见的问题,故障表现就是电流档无法测量或者测量严重偏低!
福禄克电流档保护晶体管,通常就是一个整流桥加一两个二极管组成的,这个检测和维修,没什么难度,一般就是击穿!严重的周围布线的铜箔可能会炸飞,需要修补一下!
另外,福禄克的用料没得说,但也不代表就不坏,比如转盘,弹片也有变形,断裂的,主板转盘触点也有磨损严重,甚至脱落的!只不过相比国产来说,好的多!

我遇到的故障,最常见的基本就这些了,修的少,没有太多经验分享,有喜欢补充的可以回帖补充!

网友A:
我的个乖乖,第三张图和得了荨麻疹一样,

网友:
现在还用不起,先收藏,等有了再说

网友:
这个是什么电池,杀伤力如此之大,整个板子都是铜绿

网友B:
好像视频平台看过不知道是不是你发的,不过想请教一下15B的更换了硬封9721后需要怎样校准,麻烦科普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视频平台看过不知道是不是你发的,不过想请教一下15B的更换了硬封9721后需要怎样校准,麻烦科普一下, ...

论坛和视频平台,我都发过校准的方法

网友:
这就是是专业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个乖乖,第三张图和得了荨麻疹一样,

那应该的铜与碱性腐蚀液生成的含铜化合物

网友:
大师总结的精辟之极,我修的一个15B+纪念版就是换了整流桥和一个二极管后正常了。

网友:
小问题一般拆开都能解决

网友:
搬板是个大工程

网友:
感谢大佬的默默的分享,今天修了一个小米路由器,本来也想分享一下的,照片太多,懒折腾,老了

网友C:
感谢分享,我也说个小窍门,就是清理这些漏液,根本不需要去刮,直接把整个板子泡到白醋里几个小时,会有神奇的效果----只要没破坏的,根本上都会恢复光亮如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视频平台看过不知道是不是你发的,不过想请教一下15B的更换了硬封9721后需要怎样校准,麻烦科普一下, ...

可以不用,同型参数不变,如果换国产可能有偏移,测一下 比较准的供电 一般出入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我也说个小窍门,就是清理这些漏液,根本不需要去刮,直接把整个板子泡到白醋里几个小时,会有神 ...

我也试过,对焊点表面有腐蚀,泡过的都灰突突的,绿色没了但也不亮,恐怕会造成更多虚焊

网友:
用压接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我也说个小窍门,就是清理这些漏液,根本不需要去刮,直接把整个板子泡到白醋里几个小时,会有神 ...

白醋也就是醋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试过,对焊点表面有腐蚀,泡过的都灰突突的,绿色没了但也不亮,恐怕会造成更多虚焊 ...

确实如此!

网友:
谢谢你大师技术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