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服务器电源本身输出就是12V啊,为什么还要改12V?

楼主(2023-09-09):
在淘宝上看那些服务器电源,好像本身就是12V输出,为什么很多淘宝页面都说可以改12V?

网友A:
    应该是改成日常使用接口吧,毕竟都是金手指无法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改成日常使用接口吧,毕竟都是金手指无法直接使用。

原来是这样,金手指确实不方便使用

网友B:
我看到有些服务器电源上面input 5v(18A),12V(25A),合并总功率最大xxW,按我理解功率应该分了一部分给5V,修改后就强制12V输出,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有些服务器电源上面input 5v(18A),12V(25A),合并总功率最大xxW,按我理解功率应该分了一部分给 ...

刚刚去淘宝翻了一下这些奇怪的服务器电源,很多商家都有不同的改造,有的直接焊接引线出来改成DC接口输出,有的改成接线柱的,也有单独卖转接卡转接成接线柱的,还有教怎么接是输出12V怎么接输出是5V的

网友C:
以前,电容和变压器等元件不能做得很小,电源体积就很大。里面可以很方便的通过变压器同时输出多个电压。然后通过不同的电源线插在主板上的不同位置,然后降低主板的布线难度和主板芯片的数量,降低主板芯片设计的难度。

现在,各种贴片芯片得到广泛应用,单片机等智能芯片可以做得非常小。主板上各个芯片的电压要求也比较复杂。比如内存、CPU、硬盘长时间不是3.3V。 CPU 在实际运行中。工作电压(之前是恒压)会不断变化,外设也会对电压有不同的要求(USB-C开始支持可变电压)。因此,专用电源开始提供统一的电压(一般为12V或48V,有的为24V),主板只需要设计一个主电路,然后将一组电源管理芯片改成合适的电压即可。需要电源的设备的前面。

现在再聊改装服务器电源,无非就是改成可调电源,加个接口板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电容和变压器等元件不能做得很小,电源体积就很大。里面可以很方便的通过变压器同时输出多个电压。然 ...

开个专贴,详细讲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有些服务器电源上面input 5v(18A),12V(25A),合并总功率最大xxW,按我理解功率应该分了一部分给 ...

服务器本身没有那么高负载的5V的,只留了一个5V待机而已,主要输出就是12V,5V和3.3V都是通过电源笼子转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电容和变压器等元件不能做得很小,电源体积就很大。里面可以很方便的通过变压器同时输出多个电压。然 ...

普通的1U电源貌似还没看到正经改可调的,太复杂了,直接加降压模块用就行了

网友:
可以改直接12v输出,插上电就能用,原生的不能

网友:
看了各位的帖子,才知道服务器电源直接输出12V,单位有淘汰的服务器,哪天拆个电源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服务器本身没有那么高负载的5V的,只留了一个5V待机而已,主要输出就是12V,5V和3.3V都是通过电源笼子转 ...

5V待机电压,是不是只要瞬时短接就可以让整个服务器电源对外输出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5V待机电压,是不是只要瞬时短接就可以让整个服务器电源对外输出12V?

有启动引脚,不同电源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5V待机电压,是不是只要瞬时短接就可以让整个服务器电源对外输出12V?

是启动引脚和gnd短接,5v待机是给系统最开始能让原件能短接启动引脚的,还有系统关机后某些需要供电的设备用的比如网启,管理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