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R48/50-C-DCE改0-150V0-30A可调电源

楼主(2023-09-09):
可调电源充电器台达DPR48/50-C-DCE ,0-150V,0.5-25A,WXD3多圈可调电位器,采用桂辰4位双显带分流器表头,100V以上都有0.1V分辨率,3位的话是1V分辨率,改装线材全部是高温硅胶线,耐温柔软足芯可靠性高,3个输出电容更换为红宝石560UF,电位器关系到稳定性和安全性,选用品质优良的环球牌电位器,单价8块到10块一个,高工艺改装,布局工整,全铝合金壳体,三个大450V560uf黑金钢主滤波电容,PFC电感,变压器也比同类产品大,净重5公斤左右,长43CM,宽12.5,高9CM
  产品应用:电子产品供电,无人机锂电池充电,电动车摩托车锂电池,铅酸蓄电池,等等

网友A:
要是能整到170伏,就好给我那个40串电动车充电了,改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整到170伏,就好给我那个40串电动车充电了,改快充

慢充不伤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整到170伏,就好给我那个40串电动车充电了,改快充

170伏是什么电动车电池。。。。

网友:
这是可以卖了吧?

网友:
中兴2400 一统天下!

这些都是旁门左道!

网友:
很想也能有这么一台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0伏是什么电动车电池。。。。

电动汽车吧,电摩估计都没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
知豆,众泰云100S,五菱迷你,还有现在好多双开门的电动车都有嘛,40串的锂电,充满电压164伏

楼主(2023-11-02):
改150V拆整流桥,改桥式整流,变压器地的6个脚去掉,3个电容更换为高频低阻160V以上,

楼主:
对这电源有兴趣的加威,X151888888

网友C:
输出全波整流改桥式整流,能发下详细的方案吗,造福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全波整流改桥式整流,能发下详细的方案吗,造福坛友

就是上面两个图,变压器接地的6个脚剪断短接,4个整流管如图桥接接地

网友:
有套件和改造方法吗?正好有一坨全新的电源

网友:
改好的电源多少钱一个??

网友:
这改好的电源0-120V的多少钱?

网友(2023-12-20):
引用 网友B:
170伏是什么电动车电池。。。。

不是说了40串么

网友(2024-06-05):
老师,我有一个这个电源,有套件和改造方法吗?

网友:
改好的成品出吗?转换效率多少?